555电路产生38KHz载波的地端会引起单片机引脚电平不时跳动

楼主(2013-11-27):
附件是电路图,
该电路产生38KHz载波,但连接地端到单片机后就会引起单片机引脚电平的不时跳变,连接的LED会不时的闪烁,请高手指导。

网友A:
什么现象?

网友B:
Q3集电极串一个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Q3集电极串一个电阻试试。

你说的Q3集电极加多大的电阻,我用的是3904,刚试了加470欧姆的电阻,电平还是跳动。

楼主:
基极是否也要加载电阻?

楼主:
现在能确定单片机的引脚电平不稳是由于载波电路引起的,但原因不确定,哪位指导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能确定单片机的引脚电平不稳是由于载波电路引起的,但原因不确定,哪位指导下 ...

地线过细,555电路电流过大。

楼主:
之前好像没这个问题,我试着在Q3的基极和集电极加上电阻,但依然问题存在。大家谁有其他较为稳定点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线过细,555电路电流过大。

我将这块电路隔离,完全只加载它,屏蔽其他的电路模块,但它依然会导致单片机电平变化。请问你有什么办法将555电路的电流降下来吗?初搞这个,请多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将这块电路隔离,完全只加载它,屏蔽其他的电路模块,但它依然会导致单片机电平变化。请问你有什么办法 ...

贴个完整的电路图出来。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感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C(2014-10-07):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感谢大家的指导。

问题解决不分享下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