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怎么在MPLAB8.89版本里查找定义的变量

楼主(2013-11-27):
一个项目中,有很多.C   .H文件,现在有一个_reset ALT重复定义了,想找到它,怎么查找啊,怎么查找一个变量

网友A:
这也要教吗
搜索啊

网友B:
view - find in files -。。。。

网友C:
楼上一说.....在说了重复定义不是会有提示的么.....如果都是自己写的程序应该知道怎么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