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关于信号整流电路的一个想法,大家来研究研究

楼主(2013-11-27):
Proteus仿真文件

大家看,为了少画一个运放,我直接用信号发生器生成了两个相位差180°的交流信号,通过两个跟随器,使用单电源供电的方法保留正半波,之后输出合并,通过一个运放放大。
说明:
因为双电源运放使用单电源供电后,信号衰减很厉害,没有得到与输入同幅值的半波信号,所以需要一个运放放大该衰减后的整波信号
如果可行的话,可以使用一个集成4运放的块来实现该电路。
大家踊跃发言啊,真的实现这个强大功能了,距离诺贝尔奖就有点近了。

楼主:
如题,大家踊跃发言,讨论啊。讨论中会增长不少知识的。

网友A:
精密整流电路    楼主  是吗

网友A:
感觉网上讲这一块的很多啊   不知道有没有难度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647844-1-1.html  这是网友分析的电路   大家抽空看看先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582016-1-1.html      上面的两个是坛子里各位版主做的   大家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647844-1-1.html  这是网友分析的电路   大家抽空看看先

嗯,是的,最后我帮他弄了一种,能用了,但是我还是不太满意,我想找到个更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582016-1-1.html      上面的两个是坛子里各位版主做的   大家可以看看    ...

这个帖子不错,每一种效果都不一样,都有稍微的输出误差,过零失真这个貌似目前真不好解决。

网友B:
proteus软件感觉不是很适合做这类的仿真

网友B:
个人感觉proteus不是很适合做这类的仿真,它的优势在于与控制器结合上的软件效果的验证。。。

个人建议,不是很了解这个软件。。。

网友C:
LZ,综合考虑一下运放的频响、相移、成本。仿真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可以从1~1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综合考虑一下运放的频响、相移、成本。仿真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可以从1~100。 ...

这个样子啊。

网友C:
这个样子啊。

LZ兄弟,我也被自己的话语给惊吓住了。:)

网友D:
仿真,Protel99用过,10年了,还真怀念!~

网友E:
这一块    感觉   仿真软件   还是multisim比较靠谱   不是很了解   花的时间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