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用PIC单片机如何判断充电器插入状态

楼主(2013-11-27):
如题

网友A:
锂电池电压升高,单片机电压同时也在升高,可以采集到4.2V。

楼主:
请位有没有办法判断充电器的插入状态和抽出状态?

楼主:
假设电池3.3V判断为低电压了要充电了,插入充电器后,插入充电器后不是电压一下就会变到4.2V,是慢慢爬升的,如何用ADC捕捉到变化趋势?

网友B:
你的锂离子电池充电控制是用的什么芯片来控制的?控制芯片一般都有电源到线指示端的。

网友C:
给图的时候,应该给完整,你请人帮忙,连事情都没讲完整,别人会帮忙吗?

网友D:
这是个小型的消费类电子电路,看着有点眼熟。

楼主:
   NE5532您好!充电器上是有指示,但是此产品上也要指示。Q2用的是3.3V ME2801的低电压检测IC。

    yewuyi您好!其他部分与判别充电器无关。GP4是控制灯亮灭的,GP5上拉4.7K后接到MOS管G级。

    请各位兄台帮忙给点意见,先谢了。

网友B:
就是说你的充电器和电池之间是可分离设计的对不对?要检测的话,可以在充电器的插口上想办法加开关实现。

楼主还可以在电池之前加个电阻,做电流采样检测,但是可能影响充电器判断电池的充电状态。

网友B:
总之,你还是把全部情况描述给大家,大家猜能帮你。

楼主:
加开关元件是可以判断充电器的插入,但是会增加硬件开支,已有人按发的原理图做成可以识别充电器的。PIC的比较器的Vref会随VDD一起变化。现在主要出在单片机的取电没和电池隔离,比较难处理。找不到处理思路。只有上面的硬件条件下,判断电压是在增加还是在减少就可以。

楼主:
有没有高手能帮忙的?

楼主:
高手在哪?

网友E:
你的意思我大致明白了...就是说现在硬件已经确定了...需要给你个思路来如何确定是否是在充电和没有充电.....

网友F:
描述不够详细,我想大致可以加个mos来判断

网友E:
我看了一下你的电路图...太少了啊,需要给全部的啊.......不过充电和不充电总会有区别的吧....还有你的adc端口检查的是哪里???...从你的帖子我只是知道充电是从3.3V突然变化到4.2V,你要检查出这个变化....总感觉这个思路是不对的....或许你考虑的方向错了...

网友E:
我为啥所你的思路错了,比如,如果客户的电压时4.1V,他突然充电,你也需要显示为充电状态吧,还有,电池在4.1V到4.2V时,有时候电压会跳动,我觉得从电压来表示是否充电...有点考虑错了...应该是电流吧...电池的容量不是一般说的都是电池有多少MA么.....

楼主:
      Rain_King您好!最了解我的人是你。

请高手们帮忙,先说明下我的意思:
1,PIC单片机的AN0-AN3共4个口都可以进行ADC检测,具体见下图;

2,不需要很精度的判断,比如到了4.1V就可以判断充满了,也就是4.1到4.2是充满状态,GP3由低电平转为高电平这时主机侧LED灯闪10次表示充满。

3,插入充电器时,电流比没插入充电器时的电流是不一样的,明显会大很多。插入充电器后电压在3.3-3.7只需极短时间,电压爬升明显,3.7-4.1V爬升没前期明显。

4,拔出充电器电压是往下掉的,这样可以来判断充电器的抽出。

以上是现象,请高手们帮忙如何来实现判断充电器的插入和拔出状态。

网友E:
你只需要判断充电的插头是否插上,不需要判断是否充满????

楼主:
是,我只需要判断充电的插头是否插上或拔下.

4.1V就判断为充满。

求助!

楼主:
难道此题无解!高手赶快出现

楼主:
有ADC,比较器,捕捉器,IO电平变化引起中断无法判断充电状态是刚插充电器还是抽出充电器?

高手都在休息吗?

楼主:
如第一张图,如何判断充电的插头是否插上或拔下?

楼主:
补全资料了怎么还是没人能帮到我?

网友G:
OUT为充电器+极吧?如是我的理解,判断充电插头是否插入或拔下,判断GP0口高低电平即可。

楼主:
25楼赞同.结贴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