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一个时钟下降沿计数,经常检测不到下降沿

楼主(2013-11-27):
32位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
系统时钟clk_50M(频率50M),clk1移位时钟(周期10US),data数据
reg clk1,data1,data_rst1;
always@(posedge clk_50M or negedge rst_n )
begin
        if (!rst_n)
                begin
                clk1<=0;
                data1<=0;
                end
        else
                begin
                clk1<=clk;
                data1<=data;
                data_rst<=data_rst;
                end
end

reg[31:0] reg_cmd;
always@(posedge clk_50M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 (!rst_n)
                begin
                        cnt[5:0]<=0;
                end
                else
                        begin
                        if (data_rst1==0 && data_rst==1)
                                begin
                                        cnt[5:0]<=5'b0;
                                end
                        else if (!data_rst)
                                begin
                                        if (cnt[5:0]<33)
                                                begin
                                                        if (clk==0 && clk1==1)
                                                                begin
                                                                        cnt[5:0]<=cnt[5:0]+1'b1;

                                                                end
                                                        else if (clk==1 && clk1==0)
                                                                begin

                                                                        reg_cmd[0]<=data;
                                                                        reg_cmd[31:1]<=reg_cmd[30:0];

                                                                end
                                                end

                                end
                                end
        end

楼主:
这个是singaltap波形。明显看到有个时钟沿,计数值没有累加,
第一个是移位时钟clk1,第二个是计数值cnt,用来移位。
就是02h处,有个clk1的下降沿,但是计数值依然是02h,没有改变

网友A:
嗯~~看不到图呢

网友A:
应该是有亚稳态吧,下降沿取2拍和3拍的。

网友B:
看不到内容,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亚稳态吧,下降沿取2拍和3拍的。

多谢多谢,仿真一下午了,水平有限,新手

网友A:
能解决问题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