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NKV8+MDK4.6调试S3C2440出现错误

楼主(2013-11-27):
JLINKV8+MDK4.6调试S3C2440,开发板是飞凌的。在调试程序时,一开始上电可以调试,一旦调试停止,就不能再次进入调试状态了。会出现如下提示:This target device does not support all the defined breakpoints
Too many breakpoints have been defined. Reduce the number of breakpoints. The following breakpoint combinations are supported:
When executing from volatile (RAM) memory:
unlimited address breakpoints and one data access breakpoint
two data access breakpoints
When executing from non-volatile memory, for example Flash:
two address breakpoints
two data access breakpoints
one address breakpoint and one data access breakpoint但是我根本就没设断点啊
真诚请教各位,希望各位给及解答。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急啊

楼主:
难道没人碰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A:
我也遇见同样的问题,是不是电压不稳呢

网友B:
跟复位脚本的配置有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复位脚本的配置有关吧

老师您好,复位管脚在哪儿配置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师您好,复位管脚在哪儿配置啊

复位脚本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复位脚本

看设置里面有个初始化脚本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设置里面有个初始化脚本就是

你好,我可能弄清楚了,应该是调试的时候电压不稳造成的!一进入调试状态,通过Jlink可以看到,电压降到2.7V了。。。有可能是不断重启复位造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可能弄清楚了,应该是调试的时候电压不稳造成的!一进入调试状态,通过Jlink可以看到,电压降到2 ...

你的电压波动那么大,还能正常工作,佩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压波动那么大,还能正常工作,佩服啊

好像是跟那个Jlink有关,先把JtaG口和板子连接,然后上电,再插上USB端就能用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