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做485通信时的总线忙怎么判断

楼主(2013-11-27):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跟寄存器没关系的吧,跟硬件有关系的,有一个ring信号的会提示是否在进行数据的传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寄存器没关系的吧,跟硬件有关系的,有一个ring信号的会提示是否在进行数据的传输的 ...

你说的ring是rs232的吧,485两根线,没有ring,芯片检测到起始动作,肯定有些动作的,不过感觉芯片内部的动作现在不能通过寄存器的状态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