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IO口初始化这样写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11-27):
        TRISA|= (BIT2 );                         //RA2 输入
        TRISA&=~(BIT0|BIT4|BIT5);                     //RA0 RA4 RA5输出
        ANSEL|= (BIT2 );                         //AN2 模拟输入

               TRISB|= ( BIT5);                          // RB5 输入
             TRISB&=~(BIT4|BIT6|BIT7);                //RB4 RB6 RB7 输出

                TRISC|= (BIT0 | BIT1| BIT2| BIT5);        //RC0 RC1 RC2 RC5输入
        TRISC&=~(BIT3|BIT4|BIT6|BIT7);            //RC3 RC4 RC6 RC7输出
        ANSEL|=(BIT4|BIT5|BIT6);                  //RC1 为AD口输入 对应AN5

有谁这样写过么,谁能解释解释。。

网友A:
BIT2等是不是有宏定义啊。我是没有这样写过

网友B:
这还不懂吗
可读性强嘛

网友C:
AVR下就这么干 AVRGCC下没位操作  就这么进行位置1 清0的

网友D:
个人习惯,PIC中很少用

网友E:
SB写的初始化配置,理解就好了,不必照搬

网友F:
自己写的自己懂就行了....其他的随便 了

网友G:
伪定义啊,好读好写的,个人习惯。

网友H:
avr 经常用

网友I:
宏定义,但个人不建议在PIC上这么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