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第一次画PCB4层板,请各位大神批评。

楼主(2013-11-27):
GND层和VCC层都没有覆铜,顶层和底层都覆的“GND”,请大家批评指导,辛苦各位了,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ok,不错啊

可是做出来的效果很不理想,比别人做的差很多,这是一个无线发射模块,4层面做完后,传输距离很短。

网友B:
vcc 电源太细
另外中间2层铺地
效果差 是因为天线没设计好,
看看参考设计 关于天线哪章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c 电源太细
另外中间2层铺地
效果差 是因为天线没设计好,

恩,是这个道理。谢谢大神啦,还有一个问题,中间层一个是VCC,一个是GND,两个都对地覆铜吗?还是GND层“对地覆铜”;而VCC层对“3.3V覆铜”。再次感谢

网友B:
2个方法:
1 vcc 走粗线 铺GND
2 VCC 按走向 铺3.3V 区域多大 自己看着办, 外围铺gnd
GND都要包住vcc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方法:
1 vcc 走粗线 铺GND
2 VCC 按走向 铺3.3V 区域多大 自己看着办, 外围铺gnd

谢谢大神,非常感谢,没有威望值了,要不都会给你的。还有一个问题,是不是如果添加的是“内电层”而不是“信号层”。内电层的网络一个是VCC,一个是GND。那么在顶层或者底层打过孔的时候,一定要打盲孔?如果打“过孔”了,那岂不是短路了?我的理解,:D,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没有威望没关系啊,你设定的结贴分数给我即可;P,新人要学会如何结贴,否则你的结贴率一直是0。结贴率也会影响你提问得到回复的效果的。
其实呢,不要被书本上“内电层”搞糊涂了,你就当他是个普通的信号层 和顶层 底层一样的,
干嘛要打盲孔啊,过孔即可,内层同样是会避让的,当然,网络一致的过孔和铺铜是连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威望没关系啊,你设定的结贴分数给我即可,新人要学会如何结贴,否则你的结贴率一直是0。结贴率也会 ...

OK ,结贴的时候给你,谢谢啦

网友C:
无线这块,如果没有经验建议用现成的模块。这东西不是连上就行,而是要求阻抗匹配。即使同样的布局和走线,不同的板子厚度和材质,导线厚度都会影响效果。

网友D:
为什么GND层不对地铺铜呢?VCC层不对地铺铜有什么不良影响?对上层和底层铺的地应该不算完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线这块,如果没有经验建议用现成的模块。这东西不是连上就行,而是要求阻抗匹配。即使同样的布局和走线, ...

恩,我也是这么想的。现在画第二版呢,哎,不知道能不能行啊,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GND层不对地铺铜呢?VCC层不对地铺铜有什么不良影响?对上层和底层铺的地应该不算完整吧? ...

哥们好问题,我也求教,各位大神,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GND层不对地铺铜呢?VCC层不对地铺铜有什么不良影响?对上层和底层铺的地应该不算完整吧? ...

哥们好问题啊,我也求教,各位大神???

楼主:
引用 楼主:
恩,我也是这么想的。现在画第二版呢,哎,不知道能不能行啊,谢谢啦

能说的再详细一下吗大神?板子厚度也有影响?这个怎么算呢?还是一个个试出来的?无线的话,用什么材料的比较好呢?还有导线厚度是什么概念呢?谢谢大神啦

网友E(2015-01-15):
楼主能够发一份4层板的PCB给我吗?我想研究一下

网友E:
楼主能够发一份4层板的PCB给我吗?我想研究一下。
邮箱:717196811@qq.com

网友F:
无线模块的话,要遵守如下规则
一 那根RF线要设计好阻抗,一般WIFI之类的无线阻抗为50欧姆
二 RF线周围必须避开一些信号线。要留一个干净的区域。
三 除了做阻抗用的参考层,其它层都要把地挖空,要留下足够的净空空间。
四 RF线周围地网络必须打密集过孔,使其有效接地。

个人意见,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G:
pcb板最专业的莫属西安伟京电子制造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