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求解

楼主(2013-11-27):
(无正文)

网友A:
典型的单电源系统处理交流信号、同相输入放大电路。
R15与R19设置增益,就是交流部分放大(R19/R15)+1倍,C23做相位补偿,同时兼具低通滤波作用,C18,起隔离作用吧,防止交流信号负半周被拉到地而削掉

网友B:
yanwen217说的对   C23还能消除高频自激  放大倍数过高幅频特性差!!

楼主:
2楼可不可以提供点这个典型电路的讲解资料?谢谢

网友C:
典型的交流小信号放大电路. C23---相位补偿,防止高频振荡; C18---隔直流,使电路对直流成为一个电压跟随器. R19和R15决定交流放大系数.
-----------
接近1000倍的放大, 容易不稳定的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