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三极管在此电路中的作用 求解

楼主(2013-11-27):
如图所示,C45加载一个交流信号,峰峰值大概在1V左右,在T1A的5脚用示波器测量是有一定偏置电压的锯齿波,在经过后级RC滤波。
想问:T1B电路在此电路中的作用,整个电路是起一个半波整流的作用么?
希望高手指点下小弟。。。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温度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温度补偿?

怎么理解呢?能详细说一下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理解呢?能详细说一下么

温度变化时,三极管b、c压降会发生变化,导致输出漂移。T1A和T1B应该是一个封装里的,参数比较接近,可以利用这点用T1B做适当的温度补偿。如果没有T1B,温度上升时,输出电平会上升,加上T1B,温度上升时R63电流增大,T1A基极电压下降,输出电平也会下降,实现补偿。

网友B:
Q1B在此电路中的作用是检波、镜像电流源、温度偿。C50是自举电容提高输出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Q1B在此电路中的作用是检波、镜像电流源、温度补偿。C50是自举电容提高输出电平 ...

温度补偿的原理是不是和4#说的这样解释呢?那检波和镜像电流源是怎么理解?谢谢解答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变化时,三极管b、c压降会发生变化,导致输出漂移。T1A和T1B应该是一个封装里的,参数比较接近,可以 ...

这好像是有道理哈,我在理解下。。。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Q1B在此电路中的作用是检波、镜像电流源、温度补偿。C50是自举电容提高输出电平 ...

请问你给的图中的电路是典型电路么?叫什么电路,我去查一下

网友C:
是温度补偿  xmar 发表的好  电路这样画标准  赞!!

网友D:
温度补偿,这是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温度补偿,这是不可能的

那请问你的理解是怎么样的呢?求教哈

还不能肯定。你先核对电路

网友E:
电平提升,又不提高输入电阻.

网友F:
感觉就是一个直流偏置, 有一定温度补偿作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给的图中的电路是典型电路么?叫什么电路,我去查一下

。。。不就是你给的这个电路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感觉就是一个直流偏置, 有一定温度补偿作用.

赞同这个观点

网友A:
如果是直流偏置,用一个电阻就够了,三极管在这里的作用是温度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就是你给的这个电路么。。

我看他画的这么好看 以为是有这样的典型电路;P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温度补偿,这是不可能的

上图是Multisim温度扫描结果。温度补偿明显。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上图是Multisim温度扫描结果。温度补偿明显。

不妥当的实验,经常会演出悖论
首先,不知道或不确定是否线性放大,也不知道输入信号全部属性,也就不能确定“温度补偿”的必要性
另外,也不知道静态Ic多少,Ve不太可能37.4mV

当然俺目前也只是没有能够肯定它干嘛的
等楼主把信息补充全了再说吧,弄不好是电路画错了呢
这类情况并不少见——有高手高谈阔论了半天,竟然连主题都是错的:l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妥当的实验,经常会演出悖论
首先,不知道或不确定是否线性放大,也不知道输入信号全部属性,也就不能 ...

呵呵,输入的是频率为3.68M,初始峰峰值在1V左右的交流信号。因为是传感器信号,所以在检测物体时,信号的幅值会降低,频率不变。经过此电路之后滤波处理,在输给ad芯片。。。不知道你还需要其他什么信息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赞同这个观点

为什么三极管的集电极和基极连接可以当二极管使用,基极和发射机之间不是一个PN节吗  这两个电极接进去不就行了吗

网友D:
正弦?以幅度变化为特征检测?初始/信号比值约多少?环境温度?对设计电路有何文件要求?电路没错了?

网友J:
赞同温度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弦?以幅度变化为特征检测?初始/信号比值约多少?环境温度?对设计电路有何文件要求?电路没错了? ...

是正弦,以幅值变化为检测方式,一般在常温下测试,当然一年四季会有温度变化,还有各地温湿度也不一样的啦。电路是没错的,这个可以确定。初始/信号比值约多少,这个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网友D:
看不出温补的必要和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不出温补的必要和可能

温补我感觉是需要的,毕竟一年四季的温差还是蛮大的,南方和北方的区别也是蛮大的。这正是检验产品稳定性的一个标准。。。

网友D:
说得好!那咱就看看你的《产品标准》有关条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得好!那咱就看看你的《产品标准》有关条款吧

产品标准上是有这样说的,比如精度要在2%以内,温度在-10度到40度范围之内正常操作使用等等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正弦?以幅度变化为特征检测?初始/信号比值约多少?环境温度?对设计电路有何文件要求?电路没错了? ...

为什么三极管的集电极和基极连接可以当二极管使用,基极和发射机之间不是一个PN节吗  这两个电极接进去不就行了吗

这样的“二极管”特性更符合预期

网友K:
又学习了一些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