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4试用】6个夜晚完成了系统,智能调整平台分享

楼主(2013-11-27):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系统,该系统由矩阵键盘、电源模块、PSOC4lcd12864、舵机2个、亚克力板2块黑色、支架一套、角度传感器一个、语音模块

介绍系统的功能:
可以任意设置平台倾斜的角度,只需使用按键输入你想设定的方向即可,平台会根据角度传感器才回来的值,自动进行调整

液晶会显示调整的时间,以及平台所处的角度和按键按下的值以及设定值。

具体参数如下:
1)能同时检测平台长边和宽边的倾角,并显示。
2)能设置平台沿宽边倾斜,倾斜度≤60°,精度<1°。
3)平台沿宽边在20°内倾斜时,能在15秒内调平,调平精度<1°。
4)能设置平台沿长边倾斜,倾斜度≤60°,精度<3°。
5)平台沿长边在20°内倾斜时,能在15秒内调平,调平精度<1°。
6)平台能承载500重的物体,且可在平台上任意放置。
7)可设置沿任意方向倾斜,倾斜度≤60°,精度<1°。
8)平台沿任意方向在20°内倾斜时,能在15秒内调平,调平精度<1°。

1、首先说一下矩阵键盘:
矩阵键盘采用4X4的矩阵键盘,我在使用PSOC4做矩阵键盘时耗了很多时间,我采用的反转法一直不行,后来在网站上看到外国人做的矩阵键盘我就采用了,实验了一番可以检测到按的是哪个键,但后来在系统联调的时候发现抖动很严重,一次触发会采到2个值,一直解决不掉,后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采用了延时的方法去抖,这种方法不是最好的,建议大家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大家注意到液晶显示中,第一行便是按键值,第二、三行便是角度传感器采回来的值,第四行便是调整时间的值

2、舵机
想必很多人接触过舵机,舵机其实就是利用电机做的,不过它能保持自己的位置不动,上传一个实物图给大家看看。只要使用PWM即可控制,当然想玩转舵机必须有它的相关参数,比如所需频率、扭矩以及响应速度等。我采用的周期是3ms,这个是在技术手册上看到的

3lcd12864在前面的帖子中已经详细介绍我这里就不说明了。上个图就好

4、亚克力板2块黑色,黑色看起来更美观,所以选择黑色,在网上专门定做。

5、角度传感器采用MMA845X,没有采用IIC进行读取,因为我之前用IIC了,结果调试发现有个地方一直过不去,也就是死循环了,应该是某个地址发错了,由于时间比较紧,我就采用模拟IIC进行采集。

6电源模块 传个电路图吧,没有拍实物的照片。

7语音模块 ,采用三线串口方式,这个我之前玩过,所以不是很难,在淘宝网有卖的,使用很简单,只要时序正确就OK,所以传个实物图以及外围电路图吧

在这个系统中我使用了PWM TimerLUTISRCLOCK。在调试过程中我又使用UART作为串口,发送加速度传感器才回来的角度值。

整体电路图设计来张全家福

下面传一下我这个系统的整体照片

角度传感器在哪?  看到线了吧,嘻嘻原来藏在这了

大家发现小红板了吗?它就默默的在灯亮的地方

注意哦 键盘在水笔写的字那,被隐藏起来了,你有发现吗?

大家思考一下我是如何更换电池的?是否发现有个门?

添加一下系统框图和程序流程图

                                                  系统框图

                                              程序流程图

工程文件下载
说明为了节省时间,我一直在12864液晶这个工程中进行调试,所以文件名一直未改

网友A:
lz好强大呀……必须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好强大呀……必须的支持!!

谢谢支持

网友B:
一看就是电子爱好者,做出自己的东西真是很喜悦的。。。祝贺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是电子爱好者,做出自己的东西真是很喜悦的。。。祝贺楼主

谢谢

网友C:
给楼主赞 做的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见楼主 给楼主顶!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楼主赞 做的非常好

谢谢支持

网友E:
对楼主表示敬意- -真的- - - - - -

网友F:
这个做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楼主表示敬意- -真的- - - - -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做什么用

太阳能电池板

网友G:
这个好厉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呵呵呵厉害!!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I:
mark下  向楼主学习

谢谢 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J:
仅仅6个晚上啊?让我羡慕嫉妒,但没有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仅仅6个晚上啊?让我羡慕嫉妒,但没有恨啊

谢谢啦

网友K:
楼主可以根据这个做个随太阳转动的发电装置了啊!

网友L:
这个是不是可以根据太阳的方向自动调整角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是不是可以根据太阳的方向自动调整角度啊?

目的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可以根据这个做个随太阳转动的发电装置了啊!

正有此意,只是太阳能这块还不懂啊

网友L:
给楼主2个问题:
1,那个语音模块是干什么的?好像没有什么作用啊?
2,添加一个万年历,键盘上再弄一个输入功能,可以输入经纬度,当然预留一个GPS的接口更好。 然后搞一个太阳角度的算法. 这样就可以根据时间和经纬度,自动控制平台转动。至于应用的话,除了太阳能板,还有其他很多应用。
这个东西你要是能搞出来,我就买你的这套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L:
给楼主2个问题:
1,那个语音模块是干什么的?好像没有什么作用啊?
2,添加一个万年历,键盘上再弄一个输入 ...

答:1、语音模块只是辅助功能,可有可无
    2、万年历的话和经纬度输入都可以完成添加,GPS模块手中已有,未加入;对于太阳角度的算法未接触过,应该是有一定规律的,不过个人觉得采用检测光的强度更好,难度在于太阳角度的算法。谢谢你的赏识,这个系统的特色就是采用了双舵机调整,只要保证检测装置的可靠性,响应速度很快,精度就取决于舵机的选择。

网友L:
其实这个应用还不应该主要在太阳能板上。 原因: 户外放太阳能板的地方,一般都要稳定牢靠,经得起风吹日晒,风霜雪雨。而这个又要求能动,所以从机械角度看,成本要增加很多。 其他可以应用的地方列举一二:气象观察,星宿跟踪。所以有GPS另外一套跟踪太阳的算法很重要。
类似的产品我们曾经试图开发过,后来还是因为技术原因,没有走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其实这个应用还不应该主要在太阳能板上。 原因: 户外放太阳能板的地方,一般都要稳定牢靠,经得起风吹日晒 ...

恩 分析很有道理 对于太阳能方面我也考虑过 硬件成本会很高 谢谢你的建议 给的方向很好 我们会继续努力向 更好的方向去完善它

网友L:
呵呵,好。如果真的做出来,联系我。我们的产品可以用到这个。

网友M:
才看到,来顶一下~~~

网友K:
引用 楼主:
正有此意,只是太阳能这块还不懂啊

机械是自己DIY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机械是自己DIY的吗

是的 重点就在机械上

楼主:
引用 网友N:
谢谢楼主分享。

谢谢

网友O:
大神,有Capsense 的矩阵按键的历程吗?小弟坐等。。有个小问题,看Cypress里自动生成的代码时,有个cycode 是系统的关键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大神,有Capsense 的矩阵按键的历程吗?小弟坐等。。有个小问题,看Cypress里自动生成的代码时,有个cycode ...

有矩阵键盘的例程 不过为了去除抖动 我采用的是延时

网友O:
引用 楼主:
有矩阵键盘的例程 不过为了去除抖动 我采用的是延时

能给我来一份吗?我在您的历程里没找到,不好意思了,实在感谢。asbsp23@163.com 楼主好人一生平安

楼主:
引用 网友O:
能给我来一份吗?我在您的历程里没找到,不好意思了,实在感谢。asbsp23@163.com 楼主好人一生平安  ...

我的例程里有 KEY文件

网友P(2013-12-28):
非常非常好的帖子 细细研究一下哈

网友A:
lz做的整个系统完成了么??

网友Q:
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R:
六个夜晚就可以 太厉害了简直

网友S:
牛人就是不一样 六个夜晚就能搞定一套系统

网友T:
强人 太厉害了 膜拜

网友U:
大神 膜拜

网友V:
厚积薄发 厉害厉害

网友W:
不愧为编辑推荐的帖子 就是很有料呀

网友X:
功能钎焊 楼主威武

网友Y:
这个面积太阳能造出来的电不够你的电机动两下的

网友Z:
今年见过最给力的一篇帖子

网友AA:
这个智能调整平台应用很广泛呢

网友AB:
确实很不错 很有创意的

网友AC:
很酷的帖子。能够被编辑推荐的都很不错的

网友AD:
很有幸在2013年末看到这么一篇给力的帖子哈

网友AE:
好强悍 厉害 佩服佩服

网友AF:
确实很给力 支持支持楼主

网友AG:
这个真好。

网友AH(2014-03-16):
正在找PSoC 4接矩阵键盘就看到LZ的**,感谢分享!

网友AI:
没看到哪有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