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100n旁路电容用瓷片还是玻璃釉的好?

楼主(2013-11-27):
哪个抗干挠能力强一些?谢谢了。

楼主:
请教了。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了。请各位帮帮忙。

现在一般用mlcc电容器,就是多层陶瓷电容,比较好的介质为X7R,100n的不贵。
玻璃釉电容器很早听说过,现在没有卖的,也查不到型号规格参数,估计有缺点淘汰了。

是不是比瓷片好就不知道了。不存在的东西查到了也没有意义。

网友B:
电容可没有什么抗干扰性一说,楼主应指的是去耦电容,电容在此作为减轻干扰的措施。对于100nF这个容量级的电容而言,对付的都是数十MHz以下的噪声,各类电容都差不多,用瓷介电容即可。如果需要对付更高频率的噪声,可以在100nF电容两端再并联小容量电容。这里主要关注的参数的是ESL(串联等效电感)。

网友C:
多层陶瓷电容即可,具体看你要处理的信号频率如何,可以参考三楼的意见

楼主:
多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