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懂行的帮帮我选择芯片。谢谢先!

楼主(2013-11-27):
      我有个无线微型摄像头电路(4——5V),想每次通电几秒钟后自行断电,请问市面上否有现成的芯片?要求贴片,引脚少的为佳。就是流过芯片的电流延迟几秒钟。谢谢各位!

网友A:
通电几秒后断电,然后就不通电一直断了?要求不详细啊

楼主:
    通电后不是一直断电的,整体电路有个水银开关约间隔3——20分钟不等的上电与断电,要求此芯片是每当水银开关上电时,此芯片通电给电路几秒钟后断开,以省水银开关通电时间过长而损耗电池。急,谢谢各位!

网友B:
用MCU给高低电平信号,高低电平信号控制负载开关。负载开关可以使用XC8107.
时间在MCU上写好。

网友C:
楼上的方案很直接,估计楼主是没有I/O来控制了,否则太多方式可以实现

网友D:
描叙不详细!!

楼主:
不好意思,我是请问大家市面上是否有适合此功能要求的芯片。

楼主:
楼上说的:“用MCU给高低电平信号,高低电平信号控制负载开关。负载开关可以使用XC8107.
时间在MCU上写好。”,我使用过,多了接收模块与解码芯片来提供高低电平控制芯片开关,这样电路面积体积都增加了,安装电路的地方很是苛刻的,客户不同意,请再想别的办法吧。谢谢!

网友E:
描叙不详细,什么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看该作者 点评回复 |返回版面
楼上的方案很直接,估计楼主是没有I/O来控制了,否则太多方式可以实现”——————————确实没想用I/O来来控制,靠芯片自身时钟晶振控制好了,不想增加电路面积。谢谢!

网友G:
自己搭个延时开关呗

网友H:
微型摄像头?丧失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微型摄像头?丧失

:):D

网友H(2014-02-08):
引用 网友I:

:lol

网友J:
时间到,给电容充电,控制开关,可以实现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