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STM32的ADC采集负12V到正12V的直流电压?

楼主(2013-11-27):
如题目所述:如何用STM32的ADC采集负12V到正12V的直流电压?
目前想到的方法是进行偏置电压,将负的部分累加到0以上,然后进行电阻分压,将要采集的大电压分压转化为STM32可以接受的小电压信号,不知道各位有什么高见?求指教啊
另外如何实现1%的精度呢?

网友A:
思路是可行的,
先提高,再分压

也有可直接采正负电压的ADC,不过价格一般要贵很多

网友B:
先分压 然后加法 进运放 更随或者放大 进AD
1%精度,你自己算要多少位的A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谢指点,具体的电路我在摸索摸索,期待进一步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