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直流无刷BLDC和直流无刷伺服的区别

楼主(2013-11-27):
各位好,这几天看了一下直流无刷电机的原理和驱动,后面想玩一下伺服电机。有几个问题不明白,问下大家:
1 直流无刷一次UVW切换对应一个电角度,假设是60度,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一次切换就已经60度了,我还怎么达到高精度的定位啊,难道要用齿轮减速?或者应用于直流无刷伺服系统的伺服电机的点极数比较多?
2 如果第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问题是是不是直流无刷电机加上编码器就成了直流无刷伺服系统了?那我怎么去控制它呢?在我的BLDC驱动板的基础上再加一个解码电路?把脉冲转换成UVW信号?

网友A(2014-02-04):
楼主说的意思应该是BLDC和PMSM的区别,你可以去TI官网上看看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B:
一般的BLDC的驱动方式,本来就不是为了高精度吧。如果把它做成伺服,加上位置环,要做精度,控制方法就不一样了,建议看一下矢量控制,或者说是FOC控制原理

网友C:
建议看一下矢量控制,看完应该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D(2014-03-19):
这个问题跟我想问一样。现在有没有比较正确的答案?

网友D:
望高手指点。

网友E:
1、“直流无刷一次UVW切换对应一个电角度,假设是60度,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一次切换就已经60度了”,其实如果是方波驱动,即便加入刹车控制,60度定位都不可能做到的,你要考虑电机和负载的惯量。霍尔位置反馈的主要作用是换相参考,可以做简单的位置环控制。如果非要拿直流无刷当伺服,电机极对数增加(霍尔反馈信号组数会增加),加减速器等都是办法,但方波驱动方式终归多用于动力方面。
2、伺服电机比较复杂,不是单单加个位置传感器就能比较,比如是你加了10位的编码器,一个脉冲信号是1/1024个圆周,假设你采集到这个信号又能如何?方波驱动能控制无刷电机转过1/1024转吗?另外伺服电机要求的不仅仅的位置的精确还要求转矩的恒定,当信号电压为零时电机无自转现象,转速随着转矩的增加而匀速下降,这些指标都不是仅仅加个编码器能解决的,电流环的控制非常关键,这就需要用到矢量控制,SPWM、SVPWM技术。

伺服只是一个概念,早期的直流有刷加个位置传感器也做成直流有刷伺服系统,还有步进电机伺服系统。现在所指的伺服电机,大多是指正弦波驱动的永磁同步电机(PMSM),也有人叫交流伺服电机。这个控制难度和无刷直流不在一个档次,只是结构相似而已,控制方式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