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509a求助

楼主(2013-11-27):
利用emif过来的数据怎么储存在ce里?

楼主:
数据是从一个异步fifo,8位的数据,想要存储在ce1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据是从一个异步fifo,8位的数据,想要存储在ce1里

没明白啊   ce1上你外扩了什么?
直接基于ce1的基地址 叠加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啊   ce1上你外扩了什么?
直接基于ce1的基地址 叠加就可以啦

外扩了一个ad采样,然后连到fifo缓存的模块,再连接到c55上边,怎么叠加啊?数据过来时候的直接叠加到0x40000上怎么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外扩了一个ad采样,然后连到fifo缓存的模块,再连接到c55上边,怎么叠加啊?数据过来时候的直接叠加到0x4 ...

那就是把ADC外扩到了总线   就要看看映射到那个区了
如果是使能引脚接到了ce1
就说明基地址是0x400000(记不清了 查一下)
然后基于这个地址做便宜   读就可以啦
想EMIF等接口都需要配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把ADC外扩到了总线   就要看看映射到那个区了
如果是使能引脚接到了ce1
就说明基地址是0x40000 ...

ad是另外一个芯片。
emif具体该怎么配置呢?只要把ce1的配置成8位异步就可以了么?
读进来的数据是存在sdram?直接引用0x400000从里边读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ad是另外一个芯片。
emif具体该怎么配置呢?只要把ce1的配置成8位异步就可以了么?
读进来的数据是存在sd ...

https://bbs.21ic.com/icview-643108-1-1.html
看看这里的分享   类似于flash的读写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643108-1-1.html
看看这里的分享   类似于flash的读写配置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643108-1-1.html
看看这里的分享   类似于flash的读写配置
...

编译时候出现 Illegal Smem operand offset这个是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