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152的LSE oscillator 做IO口用有问题,不能拉高

楼主(2013-11-27):
有没有朋友用stm8l152的LSE oscillator input/output引脚(pc5,pc6)做IO用,我设为GPIO_Mode_Out_PP_Low_Slow,不能置高,用示波器看只有200mV.其他PC口正常。

网友A:
没有玩过这个芯片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吧

楼主:
真的很奇怪,其他口都正常,唯独LSE的这两个口不行。有朋友碰到过吗

楼主:
刚刚查到stm32 的lse做IO口用需要打开port的alt function时钟,但是stm8不需要啊,查遍资料也没说这两个口

网友B:
得先关闭时钟功能吧?

网友B:
没有用过stm8的。

楼主:
发现是工具问题。代码下载下去单步执行 ,示波器看IO引脚没变化 。但用脱机运行 就可以。有时单步调试又可以。网上买的st-link v2,看来可靠性还是用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