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个电路有风险吗?

楼主(2013-11-27):
CH3:T3D脚波形, CH1:flame_on_2脚 ,flame_on_2连接至MCU的PIN13
示波器测量得MCU的PIN13脚电压超过了5V,最大值有6.2V.
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由变压器自感反电动势经R36//R93,再经Q3的集电结的整流作用(发射结有外接电阻无正偏),在那形成的(此时引脚高阻态),电路没有释放回路!!!
要改变 在Q1 Q3的集电极对地接电阻,大小约是4K7 .但电路阻值看不清大致分析的,如频率再高阻值2K4。。

网友B:
有风,而无险;P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变压器自感反电动势经R36//R93,再经Q3的集电结的整流作用(发射结有外接电阻无正偏),在那形成的(此时 ...

谢谢答复,
集电极接对地电阻,会不会对T3D的电压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风險,但也无法达成設想的目标。

如何令PIN13的电压不受振荡电路影响呢?

网友A:
不客气!!
不影响  晶体管负载电流小
PIN13的电压不受振荡电路影响 经附加电阻放掉了
但后面的工作电流太小 要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