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bit MCU] 请教飞思卡尔12系列单片机怎么读FLASH数据到RAM

楼主(2013-11-27):
请教飞思卡尔12系列单片机怎么读FLASH数据到RAM?
特别跨页怎么读?

i = *(unsigned char *  )add_pflash;  在一定地址有效,add_pflash 为LONG

不能解决跨页读问题,请帮看看

楼主:
  PAGE_0E       = READ_ONLY   0x0E8000 TO 0x0EBFFF;//16K  ROM
  PAGE_0D       = READ_ONLY   0x0D8000 TO 0x0DBFFF;//16K ROM

比如地址  0x0D81234地址的数据怎么读出来?

网友A:
以前玩S12压根就没那么深入,就是玩玩外设啥的。

我用google搜到一篇相关的东西,不知道对你是否有用
http://blog.csdn.net/bodogbo11/article/details/8593818

楼主:
那个看过,都没有说明

谢谢你!

楼主:
再看两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