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问题

楼主(2013-11-27):
(无正文)

网友A:
编译器会往大的类型转换,可以比较

网友B:
算术类型在表达式中都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比如在表达式 a == b 中,为了避免丢失精度,会把a转换为double型,然后再比较

网友C:
不同数值类型进行运算会自动进行类型提升
不过这段代码有问题,用double和int比较,往往不会得到期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