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率问题

楼主(2013-11-27):
2种情况:
服务器:4核
一个项目按不同的功能模块分成了20个进程,每个进程中有1条线程,这样效率高吗?程序无IO操作,无线程阻塞
一个项目按不同的功能模块分成了20个进程,每个进程中有4条线程,这样效率高吗?程序无IO操作,无线程阻塞

上面这种情况,哪个效率高?    帮忙从并发,线程切换,进程切换的角度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效率不仅仅和这个有关系的,和代码质量、业务架构、类的实现等都有关系。
这样问很难回答的

网友B:
进程和执行无关,进程的实现是依赖于其线程,当线程启动后,不管属于什么进程,大家的地位是相当的(不考虑优先级),即使是在无阻塞的情况,并不是线程越多越好,因为线程的调度需要不少的开销,第二种情况,同时运行80个线程,感觉很夸张,效率肯定高不了,第一种情况每进程一个线程,不知道你线程是做什么,如果既要处理ui又要处理处理计算,那也不是好的选择

网友C:
几个核并不是说一个进程里开几个线程就效率最高了,但是采用能采用多线程设计时尽量避免多进程实现,线程效率要比进程效率高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进程和执行无关,进程的实现是依赖于其线程,当线程启动后,不管属于什么进程,大家的地位是相当的(不考虑 ...

跟楼上了解这些知识的啦,谢谢介绍的

网友E:
这个跟任务处理的速度也是非常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