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SCIA和SCIB

楼主(2013-11-27):
我现在需要通过SCIB接收另外一台电脑上的数据,收到之后再通过SCIA发送给我自己的电脑上面。那我就得同时使用SCIA和SCIB,可以同时使用这两个串口?如果可以的话那该怎么设置啊。

网友A:
完全用一个就可以啦  SCI是全双工的   收发一点影响都没有
你可以将RXBUFF里面的送入TXBUF里面   就完成了将受到数据再次发送上去
用A B也能完成 就是复杂了   在说台式机没有两个串口   也不好弄
只能USB转串口了

楼主:
我遇到的问题就是,在F2812上,我需要通过SCIB链接另外一块板子,通过SCIA链接PC。F2812上面只有一个串口。怎么实现这个链接啊

楼主:
补充上面的说明,那我应该需要一个串口链接我的板子和另外一块板子,再需要另外一个串口链接我的板子和主机啊。  F2812上面只有一个串口

网友B:
菜鸟来mark一下~等看前辈们的解答~

楼主:
F2812上面只有一个串口,可以设置寄存器来使用SCIA还是SCIB。

网友A:
引用 楼主:
F2812上面只有一个串口,可以设置寄存器来使用SCIA还是SCIB。

记不清了  好像是有两个

网友C:
F2812上有两个,问题是你外部接口有几个,如果只有一个,那么只能采用SCI的地址位方式来进行配置,如果有两个,那么分配配置,在F2812上进行数据FIFO转化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