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allegro 怎么查看光绘文件?

楼主(2013-11-27):
(无正文)

网友A:
你是指才gerber文件么?

网友A:
1.为底片新建立一个新的SUBCLASS

  空的.BRD文件中,   SETUP------ subclass------单击 MANUFACTURING 前的按钮 弹出 DEFINE  SUBCLASS    在NEW SUBCLASS栏输入 ARTWOR   回车   关闭  DEFINE non-etch subclass 对话框,  单 击OK 关闭  define sbuclass

2 加载ARTWORK到PCB编辑器

file------------Import----------artwork              CLASS 和SUBCLASS分别选择 MANUFACTURING  和 ARTWORK

LOAD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