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入口处 电感

楼主(2013-11-27):
L10 L11电感作用,可以用大的电解电容吗?

网友A:
不明白楼主什么意思

网友B:
电感额定作用就是滤波而已,大点容量的电容可以用,有没有必要,得看负载是什么。

网友C:
LC滤波啊

网友D:
就是LC滤波作用吧  如果对纹波不敏感,直接换成0欧姆电阻也没事

网友E:
肯定是LC滤波了。看它用三个电容,容量都不大,说明这个是高频电源,接大的电解电容没有多大用处。

网友F:
注意噪声

网友G:
这玩意就是滤波作用   这个   主要还是取决于负载的作用   楼主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电感额定作用就是滤波而已,大点容量的电容可以用,有没有必要,得看负载是什么。 ...

chunyang 老师,能否再详细一点呢?什么样的负载可以使用电感滤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H:
chunyang 老师,能否再详细一点呢?什么样的负载可以使用电感滤波?

任何负载都可以,在过去缺乏大容量电容时常采用的滤波形式就是π型滤波,由两个电容和一个电感做成。在高频电路中,用LC器件搭成的低通滤波器则更常见。

网友I:
主要是2个电源的隔离作用

网友J:
寻求问题支持,向有经验的师傅请教!有谁见过这种充电电池?
https://bbs.21ic.com/icview-65243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