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 DATA解锁出现问题

楼主(2013-11-27):
初次使用STM8,芯片是STM8S003K3的,解锁DATA区域时,调用库函数:
FLASH_Unlock(FLASH_MEMTYPE_DATA);

{
    ......
    /* Unlock data memory */
    else
    {
      do
      {
        FLASH->DUKR = FLASH_RASS_KEY2; /* Warning: keys are reversed on data memory !!! */
        FLASH->DUKR = FLASH_RASS_KEY1;
      }while(!(FLASH->IAPSR & 0x08));
    }
}

在上述函数中加了DUL位判断,程序一直处于该段,请教各位用过的朋友,这是什么原因?

补充一点,STM8S003K3未接外部时钟电路,内部时钟是默认状态,未进行修改。

网友A(2014-04-21):
程序发上来看看,读写的地址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