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菜鸟初学M058S之数据结构

楼主(2013-11-27):
新的库改了许多,这就要求用户必须熟悉库里定义的数据结构了,数据结构在M051Series.h中定义,下面是库中定义的所有结构体(部分中文截图来自于MUC100的中文技术参考手册,因为两者的差距不是很大)
__FILE
ADC_T
CoreDebug_Type
FMC_T
GCR_INT_T
GCR_T
GPIO_DBNCECON_T
GPIO_T
I2C_T
NVIC_Type
PWM_T
SCB_Type
SPI_T
SYSCLK_T
SysTick_Type
TIMER_T
UART_T
WDT_T
WWDT_T

楼主:
GCR_T
__I uint32_t  PDID
__IO uint32_t  RSTSRC
__IO uint32_t  IPRSTC1
__IO uint32_t  IPRSTC2
uint32_t  RESERVED0 [2]
__IO uint32_t  BODCR
__IO uint32_t  TEMPCR
uint32_t  RESERVED1
__IO uint32_t  PORCR
uint32_t  RESERVED2 [2]
__IO uint32_t  P0_MFP
__IO uint32_t  P1_MFP
__IO uint32_t  P2_MFP
__IO uint32_t  P3_MFP
__IO uint32_t  P4_MFP
__IO uint32_t  P5_MFP
__IO uint32_t  P6_MFP
__IO uint32_t  P7_MFP
uint32_t  RESERVED3 [44]
__IO uint32_t  REGWRPROT

楼主:
  1. __I  uint32_t PDID;

楼主:
  1. __IO uint32_t RSTSRC
主要是识别是因为什么原因而导致系统复位的

楼主:
  1. __IO uint32_t IPRSTC1;
外设复位控制寄存器,可以设置复位的区域

楼主:
  1. __IO uint32_t IPRSTC2;
产生异步复位信号给相应的模块控制器,从图上可以看出,包括以下模块

楼主:
  1. uint32_t RESERVED0[2];
从英文翻译看,应该是定义一个保留的数组,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楼主:
  1. __IO uint32_t BODCR;
欠压检测控制寄存器,部分位在配置FLASH位时已经初始化,他们是受保护的,写这些位时,需要被解锁

楼主:
  1. __IO uint32_t TEMPCR;
这个是内部自带的温度传感器控制寄存器,他只有一位有效

楼主:
  1. uint32_t RESERVED1;
貌似也是个预留位,不知道干什么的

楼主:
  1. __IO uint32_t PORCR;
上电复位控制寄存器,MUC100中是受保护的,M058S中没说

楼主:
  1. uint32_t RESERVED2[2];
预留位,以后这个不再单独说明

楼主:
  1. __IO uint32_t P0_MFP;
  1. __IO uint32_t P1_MFP;
这是IO口的管脚控制寄存器,P0-P7都是

楼主:
  1. __IO uint32_t REGWRPROT;
这个就是系统写保护控制寄存器,以下寄存器的写都需要解锁

楼主:
01401 typedef struct
01402 {
01459     __IO uint32_t  PMD;
01460
01472     __IO uint32_t  OFFD;
01473
01522     __IO uint32_t  DOUT;
01523
01580     __IO uint32_t  DMASK;
01581
01606     __IO uint32_t  PIN;
01607
01688     __IO uint32_t  DBEN;
01689
01778     __IO uint32_t  IMD;
01779
01932     __IO uint32_t  IEN;
01933
01998     __IO uint32_t  ISRC;
01999 } GPIO_T;
这个是GPIO的结构体

楼主:
  1. __IO uint32_t  PMD;
GPIO模式控制,共有四种模式

楼主:
  1. __IO uint32_t  OFFD;
设置IO为数字功能还是模拟功能

网友A:
讲的不错,很有帮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产品识别码怎么读出来呢?

楼主:
  1. __IO uint32_t  DOUT;
IO配置为输出时,配置输出的状态,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置IO为数字功能还是模拟功能

这句话是怎么看出来是io功能的,中文资料里的么,还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IO配置为输出时,配置输出的状态,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

还有这句话,只看代码配合数据手册也看不出这条语句的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品识别码怎么读出来呢?

该位为只读位,直接读取即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句话是怎么看出来是io功能的,中文资料里的么,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句话,只看代码配合数据手册也看不出这条语句的功能吧

技术参考手册里面有详细说明,对寄存器的说明

楼主:
  1. __IO uint32_t  DMASK;
当该位为1时,相应的DOUT被写保护,应该是防止干扰,怕误操作的

网友A:
明白了,明白楼主的意思了

楼主:
  1. __IO uint32_t  PIN;
该位为只读位,可以读取IO的状态,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楼主:
  1. __IO uint32_t  DBEN;
使能或者禁止IO的去抖动功能

楼主:
  1. __IO uint32_t  IMD;
设置IO的中断方式,边沿还是电平中断,前提是需要使能中断

楼主:
  1. __IO uint32_t  IEN;
使能或者禁止IO的具体的中断模式,应该还有个寄存器可以可以开启IO的中断

楼主:
  1. __IO uint32_t  ISRC;
可以读取IO是否在中断状态,写1可以清除IO的中断标志

楼主:
  1. 02001 typedef struct
  2. 02002 {
  3. 02038     __IO uint32_t  DBNCECON;
  4. 02039 } GPIO_DBNCECON_T;
这个是外部中断去抖动的控制寄存器,设置去抖动的采样周期和时钟源

楼主:
04319 typedef struct
04320 {
04374     __IO uint32_t PWRCON;
04375
04387     __IO uint32_t AHBCLK;
04388
04448     __IO uint32_t APBCLK;
04449
04474     __IO uint32_t CLKSTATUS;
04475
04506     __IO uint32_t CLKSEL0;
04507
04561     __IO uint32_t CLKSEL1;
04562
04577     __IO uint32_t CLKDIV;
04578
04601     __IO uint32_t CLKSEL2;
04602
04627     __IO uint32_t PLLCON;
04628
04645     __IO uint32_t FRQDIV;
04646
04647 } SYSCLK_T;
这个是系统时钟配置的结构体定义

楼主:
  1. __IO uint32_t PWRCON;
系统掉电控制寄存器,是受保护滴,写的时候需要解锁

楼主:
系统掉电控制寄存器的寄存器位,待板子回来后看看,是否可以位寻址,或者是还必须自己定义呢

楼主:
  1. __IO uint32_t AHBCLK;
用来使能或者控制ISP时钟

楼主:
  1. __IO uint32_t APBCLK;
用来使能或者禁止APB时钟

楼主:
APB时钟的包括范围

楼主:
  1. __IO uint32_t CLKSTATUS;
字面理解,时钟的状态,用于监控时钟状态是否稳定,时钟是否正常切换,一般应该加个延时即可

楼主:
  1. __IO uint32_t CLKSEL0;
时钟源选择控制寄存器,选择systick和HCLOCK的时钟源,是被保护的

楼主:
  1. __IO uint32_t CLKSEL1;
选择各个外设的时钟源,包括以下外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预留位?

这个我是按英语翻译的,不知道那是个什么东西,干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lol欢迎指教,有许多不懂的地方

楼主:
  1. __IO uint32_t CLKDIV;
这是时钟分频寄存器,设置ADC,UART,HCLK的时钟除频数

楼主:
  1. __IO uint32_t CLKSEL2;
也是时钟源选择控制寄存器,设置下图外设中的时钟源

楼主:
  1. __IO uint32_t PLLCON;
PLL控制寄存器,设置PLL的操作频率和输出模式

楼主:
  1. __IO uint32_t FRQDIV;
这个好像是设置分频器的,使能或禁止以及设置分频器输出的频率

网友D:
看这情况显然不是菜鸟啊

网友E(2014-01-20):
这些个寄存器是该好好学习一下,都是基础

网友F:
楼主复制粘贴的不错,哼哼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