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语句问题

楼主(2013-11-27):
如何用if  判断double变量 为0?

网友A:
定一个精度范围,大于小于某个绝对值就视为0

网友B:
这个要看需求而定,没有统一标准,实际应该写个判相等的函数而不是判是否=0

网友C:
首先一个 double 是否为 0,或者其他的数值,是精确的,可以使用== 。
比如 double f = 0; 此时 f 是精确为 0 ,f == 0 为 true。
但是,double 在运算中,由于截尾的原因,总是有误差的。而此时是否为0,要看你的这个运算的精度要求。
比如运算后,f = 0.001,此时不能简单去和 e 去比较。

网友D:
楼上说的我还没怎理解的,我下去的查查资料的啦

网友E:
根据DOUBLE数据的存储格式,直接对存储区的内容进行判断,也就是说直接对这个数的符号位,阶码和尾数进行判断或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