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问题

楼主(2013-11-27):
(无正文)

网友A:
编译器做不到,只能在写代码的时候尽量避免这些情况的发生

网友B:
程序不响应就是程序不处理用户或系统发送的消息了,只要向他发一个消息看能不能达到处理后的效果就知道了

网友C:
1、不同的平台有不同的实现
2、可以监测线程的状态、数量;可以写一个狗与其保持心跳,没有心跳了即认为死了
等等多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