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与非门产生方波的原理,谁能教一下?

楼主(2013-11-27):
因为学业不精,问这种低级问题 = =

上面这个电路图能产生方波,不过不知道是什么原理,以及波形的周期和频率怎么弄,模拟出来了,但是不知道什么原理,谁能赐教?

楼主:
大神啊@NE5532 @黄小俊

网友A:
,利用电容的充放电使电平不断翻转,最后一个是整形用的。

网友B:
其实不要电阻电容也可以起振了,这样调节振荡频率倒是需要研究一下。与非门当非门看就可以了。

网友C(2022-05-15):
引用 网友D:
自己看
http://kczy.zjut.edu.cn/szdl/mysite/7-3-1.htm

老师您好,我不是本校学生,这个网址进不去,请问有什么别的方法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利用电容的充放电使电平不断翻转,最后一个是整形用的。

老师您好,第一次接触这个频率发生电路,可以请教一下这个电路怎样计算出频率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