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传感器

楼主(2013-11-27):
描述
   本方案采用高灵敏度的二位位敏传感器,器件是利用半导体的“横向效应”原理制作而成的,它的四个输出电极X1、X2、Y1、Y2相当于直角坐标系的XY轴。当器件接收的目标信号光斑位置变化时,器件的输出光电流也随着位置变化而线性地变化,为此准确地测出目标的位置。
特点:
大光敏面、无盲区
低暗电流、高响应度
输出线性好、高均匀性
X、Y方向信号互不影响
位置连续变化的、可测精度小于5m
原理和应用:

图1 原理简图
   如图1所示当激光的光点照到器件上时,通过对X和Y方向上比较运算得出X方向即左右方向电压差V(L-R)=(V2+V3)-(V1+V4),Y方向即上下方向的电压差V(B-T)=(V1+V2)-(V3+V4)。总电压V(SUM)=V1+V2+V3+V4,通过单片机对V(L-R)、V(B-T)和V(SUM)的采样,就可以判断这时候激光的偏离位置,在X方向偏离的位置△X=[d×V(L-R)]/[2×V(SUM)], 在Y方向偏离的位置△Y=[d×V(B-T)]/[2×V(SUM)],其中d为芯片的宽度7mm, 当激光照在器件的中心位置时,△X =△Y =0。即可。此方法可以用于精确控制打印头的高度。激光可以采用400-1100nm的所有激光×器,建议使用可见光的波段(红光),这样在调试时,容易对准。模块可以设置对准标志的4个指示灯,用于对准调试。

图2 接口定义图

最大额定值The absolute values
参数名称        符号        最小值        最大值        单位
工作温度        TOP        -20        80        ℃
储存温度        Tstg        -20        100        ℃
探测器偏压        VR         0        15        V
芯片电源电压        VS        ±4.5V        ±18V        V
焊接温度        Stemp                260        ℃
光电特性参数Electro-optical characteristic@22℃
参数名称        符号        测试条件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单位
输出电压        VO                        +VS-3                V
                                -VS-3                V
输出电流限制        IO        VS=±15V;VR=0V                        25        mA
电压转换率                VS=±15V;VR=0V                         10        V/μs
理论噪声                VS=±15V;VR=0V                15                nV/√Hz

   当用1毫瓦680nm激光器时,输出V(L-R)、V(B-T)的电压范围0-4V。注意事项
器件在低反向偏压条件下工作,电压不要加得过高。
使用中防止剧烈震动、冲击,以免光窗损坏。
在贮运、使用过程中必须采取静电防护措施,以免器件失效。
电压可以加0-20V,建议使用低偏压,0V也可以

luvkyhj@foxmail.com 15912713621  CAT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