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单片机

楼主(2013-11-27):
SEC EQU 35H
ORG 0000H
........
INC SEC
.......
END
为什么在变量观察中,执行INC后,SEC内容没有加一吖?是不是我的语法错误了?

网友A:
不是语法错了,是观察错了吧

网友B:
估计是仿真的问题,汇编不会出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语法错了,是观察错了吧

用的是keil4的软件,它的监视是这样的,可是执行INC SEC后就是看不到我定义的变量SEC加一,难道观察变量不是这样观察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仿真的问题,汇编不会出这样的问题。

用的是keil4的软件,它的监视是这样的,可是执行INC SEC后就是看不到我定义的变量SEC加一,难道观察变量不是这样观察的吗?

网友B:
你这个是C语言反汇编出来在监视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C语言反汇编出来在监视哇??

那怎样变为单片机的监视啊?请问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怎样变为单片机的监视啊?请问

我是说你用的是不是C语言在写,如果开了优化,仿真看变量的时候不一定看得到。

网友C:
你这个应该观察MEM,地址35H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你用的是不是C语言在写,如果开了优化,仿真看变量的时候不一定看得到。 ...

我是用51单片机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应该观察MEM,地址35H

MEM 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MEMORY,RAM.......

那应该怎么观察我定义的那个变量啊?

网友A:
有图有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图有真相

不能用那个watch来观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