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请教个问题,给伺服正转脉冲后立即给反转脉冲,会怎样?

楼主(2013-11-27):
比如,先给2000个正转脉冲,给完后,立即给2000个反转脉冲。
在给完2000个正转脉冲时,伺服其实只转账到1990,接下来伺服是怎么跑呢?正转到2000后再往反转,还是正转到1995后反跑?

网友A:
这个如果机械反映速度比较慢的话,那就可能是还没有来的及正转结束就反转了

网友B:
不带这么玩的;P你上一个2000应该不会严格执行,过冲也可能,少走也可能

网友C:
同意楼上,应该有个减速过程,过冲应该不会,应该在1900-2000之间就反转
引用 网友D:
| 显示全部楼层
有谁试过,用事实说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同意楼上,应该有个减速过程,过冲应该不会,应该在1900-2000之间就反转

恩,这个可能要看脉冲频率或者说转速,我觉得象一些国产伺服停下来就要晃两晃的在这个时候难免会过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