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电机控制问题讨论

楼主(2013-11-28):
给一个问题讨论,三环控制的频率和控制参数有什么关系,如果我选用外环的频率高于内环是不是可行?为什么?

网友A:
因为这样即使你外环控制频率高,可以不断运算,但是内环执行频率低,还没有运算更新输出,相当于浪费体力。
一般内环比外环频率要高5~20倍,针对不同的对象选择吧。

网友B:
噢,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