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请教:AD558应用中一个非常怪异的问题

楼主(2013-11-28):
应用AD558做数模转换过程中遇到一个非常怪异的问题:

当输入数字量为奇数时,输出模拟电压是正确的;

当输入数字量为偶数时,输出模拟电压比正确值偏小。多数情况比正确值低一个LSB的电压,有时低几个LSB的电压;

特别是输入数字量为4, 8, 16, 32, 64, 128时,输出模拟电压均为2个LSB对应的模拟电压。

现在,完全可以排除数据线交叉错误、单片机发送错误。因为在0~255之间的每个输入数据,在AD558的数据线上均测量到正确的八位数据。

也排除了万用表测量错误,因为在能够正确转换的输入数据情况下,每个输出模拟电压正好对应相应输入数据。

曾经怀疑AD558芯片存在问题,换了三片,都存在同样的问题。

请求老师指点,感谢感谢!

连续输入0~255时,得到的锯齿波如下(输入为4、8时,不太好画,没有画出,只画出了对应16、32、64、128的情形;偶数输入时错误输出造成的毛刺也没画出):

新建 BMP  (351.26 KB )

网友A:
误差几个LSB是正常的

楼主:
那么,为什么,输入4、8、16、32、64、128时,有那么大的误差呢?而且都输出只有2LSB对应的电压。

楼主:
又为什么输入为奇数时,所有输出都正确呢?

网友B:
把0-255实际输出图画出来看一下,或许能知道原因。

网友B:
”特别是输入数字量为4, 8, 16, 32, 64, 128时,输出模拟电压均为2个LSB对应的模拟电压“这句话不理解。

楼主:
已经画出来了,百思不得其解,所以向这里的先辈请教。

另外,对于0~255之间的每一个输入数据,对应的输出电压都用万用表测试过,如问题中叙述的那样。

用PC串口一个数一个数送的,同时用万用表测量AD558输入数据线上的八位数据,每次送数都正确;测量到的输出模拟电压就是问题中所说的那样。

网友A:
上SCH图,上程序

楼主:
好的,我准备程序和图。

也就是说,输入4、8、16、32、64、128时,输出电压均为0.02V

楼主:
电路图和程序

包括51程序和VB程序

楼主:
附件传乱了,这个是对的。不好意思!

网友A:
简单看了一下,感觉你的硬件应该有问题

主要是片选信号控制不正常,

建议就在当前硬件条件下(或简单改动一下硬件),用非总线方式方式试一下

网友A:
总线方式下,连读写信号都没有用上,是不可能正常工作的
不过好久没有用这种总线方式做项目了

楼主:
您给点建议?

其实,我用的就是非总线方式,用P2产生AD558所需的控制脉冲,用P0送数据。

楼主:
这样做,是为了主板能够和其它的总线扩展板兼容。AD DA板例外,实质没采用总线方式。

网友A:
你这程序也太外行了吧

中断居然连PSW都没有入栈保护

楼主:
现在,保证在AD558的CE为低电平时,把数据送上数据线,让后让CE变为高电平,锁存数据。符合AD558的时序。其它数据能够正确发送到AD558,这种方法应该是可行的。

现在老怀疑AD558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A:
既然是非总线方式,那么P0是要加上拉电阻的

楼主(点评):
是的,这是问题的症结。

楼主:
这可能是一个问题。我测了,数据线为高电平时,电压为1.45V,低电平时,为0V。  对于奇数输入,AD558都能正确接收。

楼主:
可能,我离问题的解决不远了,谢谢你!

这个问题还需要得到大家的帮助!

网友A:
你的ADC脉冲信号也不正常,其实一直是0,也可以用
但整个电路一团乱,一团糟

你这个电路配程序,什么时候都不正常,正常都是运气而已

楼主:
现在只为调通DA,PSW没有影响。

甚至,连T0我都终止了。本来T0是用来支持AD0809的。

楼主:
这块板,AD0809已经调通了,用的是同一块板。

楼主:
PSW没关系。现在只为调通AD558。

本来定时器T0用来支持AD0809的,AD0809已经调通(用的同一块电路板),就把T0关闭了。

楼主:
不是呀,P2发送11111xxx时,CE就是高电平呀。我用万用表也测过了。

楼主:
只有发送11110xxx时,CE为低电平

楼主:
我反复试过多次,这个结果是唯一出现的,还没有其它例外。偶然碰好的可能性,还不是很大。

用0~255的连续数据产生锯齿波时,CE脉冲用示波器也观察到了,与程序规定的频率相符。

并且,产生锯齿波的异常,与单个数据输入时的异常,情况完全一样。

楼主:
在”技术交流“里,大前门前辈给我这样说的:

具体情况不太了解,DAC/ADC内部基准源或相关电路在一定时刻的波动可能会造成missing code,基本上就是你遇到的现象。
我觉得可以试试在VCC上多加一些去耦,在CS,CE等数据线上串联电阻以减缓上升下降沿和过冲,还可以试试改变数据传输锁定等的时序。

我再试试吧,实在不行,再试试其它批次的片子。

网友C:
与我当年的一个错误类似,我是把有符号和无符号的数据混在一起了,错怪了TI的DAC...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技术交流“里,大前门前辈给我这样说的:

具体情况不太了解,DAC/ADC内部基准源或相关电路在一定时刻 ...

高手就是多啊....

基准源能被干扰到丢数....
就服了...

网友E:
ADI的芯片应该没问题,还是代码的原因大些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明天再做实验。没想到这么一个地方卡住了。

网友F:
P0口IO模式没有上拉,BUS模式有上拉.
如果你是IO模式,必须接上拉电阻.
当你给出数据和控制信号时,如果输出1,又没有上拉电阻,那么DAC接收到的信号取决于分布电容的偶合.
4,8,16,32,64,128这些组合有个特点就是数据线中只有一条是1,其它都是0,而0是强下拉,它可能抑制了偶合到"1"的电荷,造成它无法被"干扰"成1,于是也就成了0.
至于0.02V的输出,可能是其它原因形成的误差.

切中要害!

网友F:
因为这些器件都是TTL电平兼容的MOS输入,在噪音环境下读到1的机会要多于0,所以浮空的输入更多时候会读到1. 只有比较特殊的时候才会总读到0,比如有7条线是强下拉,只有一条线是浮空这种情况.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高手就是多啊....

基准源能被干扰到丢数....

这个问题。。。确实有。并不是数据没有锁存到寄存器里,而是转换期间基准源的波动。曾经,为了争取到订单,STMicro在法国的mcu研发项目PM亲自来处理这个问题,还好,最后问题解决了,我们用了他们的器件。

楼主:
今天早点儿起来,特意答谢各位老师!我的一个小问题,这么多先辈来帮忙,并且个个经验丰富。

问题解决了。换了新买来的AD558,好了;再换原来的AD558,问题依旧。在P0口加上上拉电阻,两批AD558都非常可靠。

顺便向大家表示一下歉意,开始没把问题交代清楚。

主板是几年前的,应用的总线方式。AD/DA板是最近的,非总线形式。为了省事,弄了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东西。这样也好,应用非总线方式时,就插上上拉电阻;应用原来的总线扩展板时,就拔掉上拉电阻。上拉电阻焊在了一个双排插座上,可以非常方便的插在40针排线上面。

楼主:
戈卫东老师说到点子上了,而且非常透彻;ayb_ice 老师也提到过这个问题;大前门老师说的问题,也应该引起足够重视。

我获益匪浅,谢谢,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今天早点儿起来,特意答谢各位老师!我的一个小问题,这么多先辈来帮忙,并且个个经验丰富。

问题解决了。 ...

如果进一步想一下,其实奇数里也有很多0,为什么就没问题?

楼主:
file:///d:/01.bmp顺便问一下,怎样结贴呀?

怎么老出现这样的提示呢?

网友A:
该撒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撒分了

是呀,怎么撒分呢?  第一次结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撒分了

现在,急于结贴。

怎么操作呢?怎么点击结贴给分出现错误提示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急于结贴。

怎么操作呢?怎么点击结贴给分出现错误提示呢?

这个我也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不太懂

想给分呢,老说分数分配错误。怎么回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