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JLINK V8很多人没有见过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3-11-28):
使用JLINK 仿真时,发现有的变量读出的结果为0,但实际不为0,有的变量就是正确的。很是奇怪。求解?

网友A:
有时候重启下软件就OK。可能每个人的现象一样,但原因不一样。

网友B:
设置成局部变量可能被优化掉了。
个别的我好像也遇到过楼主所说的现象。

楼主:
我也是怀疑被优化掉了

网友C:
局部变量?

网友D:
是没有初始化完成吧?

网友D:
重新启动仿真的。

楼主:
全局变量没有问题,各别的局部变量不行,重启也不能解决。程序肯定没有问题。

楼主:
变量初始化了。进入函数后,局部变量被赋值了,并且断点在局部变量的作用域。即:局部变量赋值->断点(在这里仿真查看局部变量值与实际值不符)->程序该使用局部变量(变量的值和我实际的值相同,但是仿真的就是0)

网友C:
赋值之前能看到不过值没有传给它,赋值之后生存期已经结束值无效...

楼主:
写个示例吧:
void Abcd(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aTempBuf[10] = {0};

    for(i = 0; i < 10; i ++)
    {
        aTempBuf = i;//对数组赋值
    }
    NOP();//在此设置断点(仿真发现数组中的值不对)
    //在此有一些函数使用aTempBuf数组的值(这里就不写了)
}

网友E:
改下优化等级,或者改为volatile的试试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写个示例吧:
void Abcd(void)
{

到这里 局部变量的寿命都结束了,看到的不真实

网友G:
局部变量若赋值后下边的代码不用到它,是看不到其真正值的

网友H:
是不是在release版本?  release 就有这个问题

网友I:
没遇见过

网友J:
断电试一下的。

网友K:
应该不会出现时序问题的。

网友K:
查找一下相关变量的。

网友:
先重启试试,不行看看变量有没有错,这问题还真没遇到过,不好意思

楼主:
程序肯定没有问题,断电、重启也解决不了,应该是JLINK或者是KEIL的问题(JLINK的问题比重较大,因为尝试过低版本也存在此问题)。

网友L(2014-04-10):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不知道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