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3-11-28):
没有高手吗??

网友A:
最好把电路贴全一点. 你的电路分析起来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把电路贴全一点. 你的电路分析起来困难.

其他部分和促发解决无关,只有电源这边有关

网友B:
电流反向后就截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反向后就截止了。

问题是有电容滤波后,不会到零点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有电容滤波后,不会到零点啊

输入不是交流电吗?如果不是怎么还有整流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不是交流电吗?如果不是怎么还有整流桥?

电容吕布后的波形不是不到零点吗?

网友C:
输入电压范围是多少,Q6作何用意?说清楚点吗
Q6导通Q5就截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电压范围是多少,Q6作何用意?说清楚点吗
Q6导通Q5就截止了吧

市电!

网友D:
我想知道Q6做何用?用来短路整流好的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知道Q6做何用?用来短路整流好的直流?

我也不清楚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容吕布后的波形不是不到零点吗?

哦,我猜想是:Q5导通后,正常供电,Q6应该不导通,当Vcc电压过大时,Q6会导通,电容并不能起作用,电压会降到0,所以Q6再截止。。
不知道对不对,还请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我猜想是:Q5导通后,正常供电,Q6应该不导通,当Vcc电压过大时,Q6会导通,电容并不能起作用,电压 ...

可能q6是用来截止的

网友E:
R15取这么大,Q5导通后,只有0.6mA电流就能使D5导通,触发Q6导通,D3就短路接通负载。
市电电压过零时,通过Q5的电流小于维持电流(不是反向电流),Q5关断。Q6也关断。注意这里的滤波电容只有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