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大家帮我想一想,如何把电流信号放大

楼主:
一般用运放都是让电压放大,现在需要放大一个电流然后输出。谁有做过的没?

网友A(2013-11-28):
没有做过   帮你顶一个   楼主

网友B:
多大的电流信号啊  放大到什么范围

网友C:
多大信号?

网友D:
电流放大的刀听说的少的啊,我先帮着顶一下的了啊

网友A:
这一块   没有涉及过    楼主   应该不难   主要是没有思路   这个比较头疼

网友E:
通过三极管电路   放大  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主要还是看你的放大倍数吧   楼主    应该问题不是很大吧

网友F:
类比开关电源(升压型)的电路,想到的放大电流电路拓扑图,不知行不行?请各位指正。

开关升流

开关升流

网友G:
用三极管放大   楼主   那个应该会强一点   不知道   你的应用  主要在哪里

网友H:
做电流放大的,我好像记得模拟电路中有一种晶体管是用来放大电流的,现在也记不清了: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