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求一测井盖被盗方案

楼主(2013-11-28):
求一井盖检测方案,水泥井盖,3米x3米,由6块0.5米x3米的水泥板拼起来的。
现需检测6块水泥板是否被打开。
现场环境比较差,水,泥均有;需考虑施工简单,可靠性高,成本低等要求。
我想到过超声波传感器,成本高,照射范围没这么大;
称重传感器,安装复杂,并且接触式的时间久了各种不确定因素;
磁感应传感器,需在井盖上装磁铁,施工麻烦;红外传感器,不能有灰尘水泥等掉到上面,不能用。
接近开关,各种防(防水,防...)的没找到,并且探测距离小。
传感器可安装地点只能是井壁上了。
请教各位有没有好的想法?

PS:强调几点:
1、必须防水,防泥土;
2、主机在5、6十米处,只有采集接口,包括4~20mA,开关量等接口;
3、井口处不适合装板子之类的东西了,单片机啥的被水淋了心疼、GSM啥的被偷了更心疼。
另外就一点,井盖随便(意思是施工人员可以毫无顾忌的出入,井盖可以随便扔)一开就能报警,随便一丢(可能哪块是哪个位置都不知道了)关上又能恢复检测的状态;井盖也能随意更换,比如某块丢了,坏了,等等不合理要求。所以井盖做**都不太合适,比如装个东西,人家井盖一扔,就坏了,要我家的我就小心轻放,此面向上了...

为什么没有人给我推荐倒车雷达呢?

井盖图片如图所示:

PowerAnts -2 立法,盗井盖者一经抓获,实施鞭刑!!!.

楼主:
还有倾角传感器,太贵了,安装也不便,并且需要6个。。。

网友A:
水泥井盖在何处?为何需要用仪器测量?水泥井盖的内部结构如何?测量每一个井盖规定的距离,时间等因素?
还请楼主明示.

网友B:
方法1:
1-传感器挂壁,内置称重传感器;
2-出6根软绳子挂到水泥块上;
3-任何水泥块挪动会牵动绳子,触发报警;一旦触发就保持,并通过短信等手段传到远程服务器;

方法2:同上,但传感器直接悬空,并内置3轴加速度传感器;任何水泥块挪动都会触发报警……

网友C:
三轴加速度比较好,只用测X,Y两个轴,
或者井盖下面没有光的话用光线传感器?井盖打开亮度变化,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泥井盖在何处?为何需要用仪器测量?水泥井盖的内部结构如何?测量每一个井盖规定的距离,时间等因素?
还请楼 ...

井盖在山区等各种偏僻地方,为了防盗,防入侵等。内部结构有的有钢筋,有的有铁板。测量距离0~0.3米内,可以在此范围内做**,时间响应速度3S以内可以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法1:
1-传感器挂壁,内置称重传感器;
2-出6根软绳子挂到水泥块上;

谢谢,
方法一:称重传感器已经考虑过,安装太复杂,并且年久泥沙等的侵蚀可能不可靠;
方法二:水泥块上不方便出绳子,并且正常出入不方便;
方法三:同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轴加速度比较好,只用测X,Y两个轴,
或者井盖下面没有光的话用光线传感器?井盖打开亮度变化,可以不? ...

光线的话,夜晚不可用;
三轴加速是和概念?没听过。我去问问度娘。

网友C:
MMA8563,三轴加速度传感器,
要不搜STM32F407官方的一个开发板上也有一个ST的传感器,型号忘记了,
他就是X,Y和Z三个方向有速度改变就有数据改变,

网友D:
搞一个类似按键开关之类的机械装置压在板子下或开关固定在内壁上用绳子连到水泥板上,能出发这个开关就可以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一个类似按键开关之类的机械装置压在板子下或开关固定在内壁上用绳子连到水泥板上,能出发这个开关就可以 ...

对,这个是最简单直接。
但是有工程上适用的不好找啊。光是防水就凤毛麟角了,还不说压那么重的一个水泥板(几乎就要防爆的规格了),外壳几乎就得用不锈钢材质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MMA8563,三轴加速度传感器,
要不搜STM32F407官方的一个开发板上也有一个ST的传感器,型号忘记了,
他就是 ...

大概了解了一下,三轴加速度传感器的装在井盖地下,那我正常进出一拿开井盖还拖着下面一坨线,不方便,也不易安装。谢谢提议,不过这个跟我之前想过的倾角传感器类似。

网友E:
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仅供参考:):
如果只是想留下被打开的痕迹(就是说知道被别人打开过),那么可以考虑加装类似铅封之类的装置,就像一些机箱的铅封装置,如果被打开肯定要破坏铅封线,铅封上打上自有的图标或文字(定制,应该不贵),这样对于一般的人员是可以起到留印记的效果的,或者视现场情况还可以考虑用一些特定的胶体或漆涂覆在井盖和井沿上,只要翻开井盖,必然破坏这些胶体或漆。

网友F:
这个好难实现。
推动立法,谁偷盗或者故意损坏,10年以上,造成严重后果的,无期以上。

网友D:
就是一根闭合的线也行啊,一头挂在板子上,拉开井盖不就开路了嘛

网友G:
不加任何必要设计的普通井盖,要完美解决防盗问题,势必增加检测/报警端的成本。我认为目前很多事都像这个例子一样,没有系统化的考虑,仅凭一方努力,即使能够勉强解决,也不会完美:要么效果不尽人意,要么成本偏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仅供参考:
如果只是想留下被打开的痕迹(就是说知道被别人打开过),那么可以考虑 ...

呵呵,这个适合侦探破案的情节。不过这里使用的目的是为了实时监控,上报到主机,哪个井口有入侵等等的。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好难实现。
推动立法,谁偷盗或者故意损坏,10年以上,造成严重后果的,无期以上。 ...

呵呵,这个方案好,不过适用于国家级的东西。要有治安武力等予以配合才行,这样算起来投入更大,还不如我搞个传感器呢,被偷了我自我检讨,是我没做好。;P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加任何必要设计的普通井盖,要完美解决防盗问题,势必增加检测/报警端的成本。我认为目前很多事都像这个 ...

此言正是我忧虑的,真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O(∩_∩)O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一根闭合的线也行啊,一头挂在板子上,拉开井盖不就开路了嘛

说起来简单实现起来难啊,既然要检测这种开端路状态,事必我的开关上要过电,那跟线随便一拉,我的电压都直接到大地去了...雨水等也容易造成短路。另外我搭好了,正常出入还得又架上,进来还好,出去还得会隔空取物才行...嘿嘿

网友H:
用电容传感器的原理,应该可行

网友I:
建议用水泥把水泥板都封死,就不用检测了

网友H:
最简单的方法是,装个微动开关,拉动就断开报警

网友J:
RFID卡,防水,防尘。用胶、沥青等粘贴于井盖背面。RFID主机放置在附近进行通信检测,井盖被拿走后,收不到卡的信号,即报警。

网友E:
引用 楼主:
呵呵,这个适合侦探破案的情节。不过这里使用的目的是为了实时监控,上报到主机,哪个井口有入侵等等的。 ...

若干个水银开关组成检测开关,连接到单片机作触发检测,通讯采用单向的Sub1G频段通讯,集中后通过GSM/GPRS/CDMA送给监控中心,或本地保存触发事件。
整个检测电路用塑料防水盒子密封后安装到井盖上,保证无线信号畅通即可。检测装置触发唤醒单片机后再启动Sub1Ghz通讯,以降低功耗,设计得好的话,用一节柱状锂电池甚至一节纽扣电池就行。
水银开关的位置摆放或组合方案需根据井盖动作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K:
最近想做个机器人。学习!

网友L:
如果是防止有人掀开盖板进入,就不用检测水泥盖板,在盖板下方设置人体感应器,有人入侵就会发出报警。

网友M:
接近开关吧,防水防泥,容易采购,要求盖板中适当的位置要有金属(不知道内部钢筋行不)
考虑可靠成本可用的差不多就是磁传感器(或干簧管),各类接近开关比较适用了

网友N:
首先是环境不好,基本能确定你的电路需要密封,我以前倒是考虑过一个,就是使用接近开关,但是需要增加额外的机械结构,以前在高速公路上装过检测轮胎的东西,很皮实。就是一弹簧,压下去接近开关是通,弹起来接近开管断,你用水泥板压着,拿起来铁定会弹起来,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电容传感器的原理,应该可行

恩,电容式的也考虑过,就怕电容型传感器上面某一天掉了一坨泥巴,那就挂了。电容式的不如电磁式的,不怕泥土等的遮挡,不过电磁式的得装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I:
建议用水泥把水泥板都封死,就不用检测了

呵呵,封死固然好,一劳永逸。可是有进入维护等的需要,所以要是活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简单的方法是,装个微动开关,拉动就断开报警

天长日久,风餐露宿,微动开关就怕他也老了,不爱动了。并且微动开关没听说过能IP67等级的。不过这个是最便宜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L:
如果是防止有人掀开盖板进入,就不用检测水泥盖板,在盖板下方设置人体感应器,有人入侵就会发出报警。 ...

有人会偷井盖。。。听说。井盖被偷,事态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M:
接近开关吧,防水防泥,容易采购,要求盖板中适当的位置要有金属(不知道内部钢筋行不)
考虑可靠成本可用的差不 ...

铁的不太好,因为井口周围一圈都可能有铁存在。恩,我再找找看。磁的又要各种防的,距离大点的30mm,问了下价格,一个就100块。用个3、4百个,就略显贵了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首先是环境不好,基本能确定你的电路需要密封,我以前倒是考虑过一个,就是使用接近开关,但是需要增加额外 ...

恩,你的方案跟我想的差不多,关键是机械结构。哪里有货?需要定做?哪个厂家?谢谢!

网友O:
引用 楼主:
天长日久,风餐露宿,微动开关就怕他也老了,不爱动了。并且微动开关没听说过能IP67等级的。不过这个是最 ...

tanwanshui朋友的微动开关简单好用。IP67等级的按钮是有的,也不贵。
截一段金属管,按钮放进去,接好线用防水胶封上。
过载的力由金属管承受。

网友P:
立法,盗井盖者一经抓获,实施鞭刑!!!.

要像斗地主一样 斗 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J:
RFID卡,防水,防尘。用胶、沥青等粘贴于井盖背面。RFID主机放置在附近进行通信检测,井盖被拿走后,收不到 ...

那都改偷主机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呵呵,封死固然好,一劳永逸。可是有进入维护等的需要,所以要是活门。 ...

我们单位的下水井盖平时都是用水泥封死的,主要是防止雨水进入污水系统,每年雨季过后,就砸开清理维护,处理完毕再用水泥重新封死。
如果每年维护次数不多的话,封死是个好办法。花费也不高,还有助于防盗、放损坏。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有人会偷井盖。。。听说。井盖被偷,事态严重。。。

真有偷的,我们单位的下水井盖和消防喷头都被偷过

老百姓富足了 谁还偷你那井盖。。。

网友R:
每个水泥井盖里面浇筑个3米多点的螺纹钢,井口挖个金属凹槽,金属凹槽下联单片机,检测回路是否通着,加个ziggbe模块,不通就远程警报。井盖如果做成转轴翻盖式的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J:
RFID卡,防水,防尘。用胶、沥青等粘贴于井盖背面。RFID主机放置在附近进行通信检测,井盖被拿走后,收不到 ...

据说那个要靠近的很啊,5cm以内?比较受限制啊,一套价格好像也不便宜吧。不过也是一个办法,谢谢了!

网友S:
电涡流传感器。——对金属敏感。(很多接近开关就是这原理)
当然对于你的应用,要专门制作:井壁布置一感应线圈。与相关电子电路构成一振荡器。井盖边缘部分的金属会影响振荡频率。检测频率的变化就能检测出是否发生井盖移动。而环境因素的变化引起的频率变化一般是缓慢的,可以用单片机处理,防止误报。

楼主:
引用 网友S:
电涡流传感器。——对金属敏感。(很多接近开关就是这原理)
当然对于你的应用,要专门制作:井壁布置一感 ...

我的主机离井盖5、6十米呢,这个搞复杂了,小信号不好处理。最好开关量就搞定,即使模拟量的也最好是电流型的,4~20mA比较适合距离远的,嘿嘿。

网友S:
这部分成本很低(最便宜的单片机也就几毛钱,三极管之类的元件就更便宜了),封装后装与井内,输出开关量就可以了。

网友T:
引用 楼主:
据说那个要靠近的很啊,5cm以内?比较受限制啊,一套价格好像也不便宜吧。不过也是一个办法,谢谢了! ...

就是要近距离的,读卡器装在井壁靠近RFID卡的地方,井盖一离开就没有信号了。读卡器发射功率可以适当调整,比如半米内还可以收到信号。

网友U:
是不是用一个行程开关+GSM模块比较合适?

网友V:
轻触开关 就好了 有那么麻烦嘛

网友V:
想起你 就想起了一个故事   说一个专家 用了非常高档的方法 比如称重 去检测一个物体内是不是有东西,结果另一个人 就用一个风扇 只要吹动的就说明是空的嘛  故事大体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V:
想起你 就想起了一个故事   说一个专家 用了非常高档的方法 比如称重 去检测一个物体内是不是有东西,结果 ...

话是这样说,要是我家井盖,我有N种简单有效的方法解决。可是工程上的东西,各种讲究,各种标准,不得不依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井盖在山区等各种偏僻地方,为了防盗,防入侵等。内部结构有的有钢筋,有的有铁板。测量距离0~0.3米内, ...

除井盖外附件还有钢铁之物否?即"山区等各种偏僻地方"只有井盖附近有钢铁之物吗?

网友W:
红外对管行不行呢?  反射型的。

网友V:
引用 楼主:
话是这样说,要是我家井盖,我有N种简单有效的方法解决。可是工程上的东西,各种讲究,各种标准,不得不 ...

你说 哪种标准不行?

网友X:
都是水泥的还不好办么,试试看磁性接近开关能不能检测到水泥板内部的钢筋,不能的话直接在水泥板上面打个钢钉,完了接近开关封到井壁的水泥里面去,6个开关按照常开常闭接成与逻辑或者或逻辑,还要个甚的单片机。工业用的接近开关质量够了吧?封到水泥里面不用考虑各种水各种泥了吧?

网友P:
我觉得, 做小偷的, 不是因为穷才去偷, 也不是找不到活儿干
干什么不好? 北京装修散工, 500块一天请不到工人.
一个井盖值多少钱? 就算有50斤, 卖废铁也就50块钱.
小偷就喜欢白天睡觉, 晚上溜出去弄几个井盖.
团伙作案的话, 弄个面包车, 两三人出去弄二三十个
问题是, 一台面包车正常经营, 一天也能光明正大地弄几百块钱回来,

网友Y:
引用 楼主:
据说那个要靠近的很啊,5cm以内?比较受限制啊,一套价格好像也不便宜吧。不过也是一个办法,谢谢了! ...

超高频的,十几米是木有问题的

网友Z:
铁的下水道被偷倒是多。 水泥井盖都有人偷,这是在什么落后地区。。。   @brandnew
对这样的文盲群体(非歧视),加检测好像没任何用。 多宣传才有效果。

网友Z:
加检测,只可能连你主机一起偷走

网友AA:
偷水泥井盖,为啥呢?能卖钱吗?

最好的办法还是:

光纤无铜!破坏坐牢!

网友AB:
其实先要考虑整体,井道、井盖、数量、施工、。。。。。。。。。。。

那样有那样的问题,这样有这样的问题。

出个馊主意吧,一根漆包线,与六板相连,覆盖后从预留小孔收紧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V:
你说 哪种标准不行?

就一点,井盖随便(意思是施工人员可以毫无顾忌的出入,井盖可以随便扔)一开就能报警,随便一丢(可能哪块是哪个位置都不知道了)关上又能恢复检测的状态;井盖也能随意更换,比如丢了,坏了,等等,这种不合理要求。所以井盖做**都不太合适,比如装个东西,人家井盖一扔,就坏了,要我家的我就小心轻放,此面向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偷水泥井盖,为啥呢?能卖钱吗?

最好的办法还是:

呵呵,我们的不是光纤,电缆,好粗的铜,人家也很聪明,不偷带电的,偷地线,呵呵,希望别被有心人听见哈。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觉得, 做小偷的, 不是因为穷才去偷, 也不是找不到活儿干
干什么不好? 北京装修散工, 500块一天请不到工人 ...

呵呵,分析的入木三分啊;要把这公式写在井盖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井盖外附件还有钢铁之物否?即"山区等各种偏僻地方"只有井盖附近有钢铁之物吗? ...

井盖附近有金属物,好像有可能有个铁圈。被井盖压着。

网友P:
引用 网友AA:
偷水泥井盖,为啥呢?能卖钱吗?

最好的办法还是:

很多井盖都用高强混凝土了, 要砸开取里面可怜的钢丝还真有点费劲

网友AC:
直接一个弹簧开关不就行了么,井盖盖上每块水泥板把开关压合,掀开水泥板,开关自动弹出,开路

网友AA:
看来偷的不是井盖,是里面的电缆,那你要在电缆上想办法才对啊。电缆一中断就报警,判断一下故障点的位置,比查井盖要可靠多了。

需求就错了。

网友AA:
或者做一个人体感应开关,人一进去,就以普通话提示:你非法侵入了,警察马上就到!
安防的干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A:
看来偷的不是井盖,是里面的电缆,那你要在电缆上想办法才对啊。电缆一中断就报警,判断一下故障点的位置, ...

恩,但是人家井盖也要防,没了井盖,就跟没了衣服一样,有伤风雅啊。里面等等还有一系列安防设施的。

网友A:
可能对你的帮助不是很大,但可以去这个网站看看,http://www.sensorexpert.com.cn/

网友V:
引用 楼主:
就一点,井盖随便(意思是施工人员可以毫无顾忌的出入,井盖可以随便扔)一开就能报警,随便一丢(可能哪 ...

所以 微动开关 限位开关 电梯井 都是这样用的 还有就是红外线开关。没看出哪里不合适 你在说不合适

网友AD:
在井盖(水泥块)下粘贴RFID,井内安装读卡器。

如果盖子(RFID)被搬走,读卡器就会读不到这个卡号,产生物品丢失告警。

搬回来了就又读到了。

网友AE:
RFID完全可以解决,防水不是问题
利用射频读取,程序设定读取时间,一段时间读不到,便往读写器所连的终端发出警报
2.45G的卡三四十一张,贴在井盖背面或者侧面
读写器三四千元。OK了
这个成本不知道你们能接受不

网友AD:
引用 网友AE:
RFID完全可以解决,防水不是问题
利用射频读取,程序设定读取时间,一段时间读不到,便往读写器所连的终端 ...

3千块太黑了。自己做的话500元以内全部搞定。

网友AF:
焊个钢丝绳吧牵着,这是经常开闭,防丢又简单看LZ怕麻烦,咱出绝招!

网友AG:
安装一个传感器吧

网友AH:
这个牛b 啊

网友AI(2014-01-04):
采用光敏传感吧,揭开井盖光线强度肯定发生变化,黑夜应该也是这样的,揭开后把井盖编号通过gsm发送至服务端。

网友AJ:
光敏电阻,感光面与侧壁平行

网友AK:
限位开关,工控大型设备都是这种做法,简单,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