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J45 LAN口连接 信号幅度问题请教讨论

楼主(2013-11-28):
昨天测试一个设备,路由LAN口出来连对方一个终端设备的LAN口,这俩设备分别接电脑都是OK,但就是这两个之间互相对接连不通。

然后发现一个现象:单单有一根特别的网线可以连通,而且据说这是原来一根特别不好用的网线。就这一条网线连上去可以。
测试这条网线端到端的直流电阻在20欧姆左右(线长1米多点),其他网线一般在0-3欧姆左右。
确认是直连线,而且跟直连、交叉什么的没关系。

为了确认这个现象,在我自己的设备上,从
隔离变压器的后端输出端收发4根信号线上串接了22欧姆的电阻,原来连不通的网线也可以连通了。换成10欧姆电阻马上就不行。

想请教下各位大侠,网口对网口的连接, 对TX RX 信号幅度、驱动能力 有什么要求么?还是别的有什么要求?

网友A:
你买到假货了吧...网口没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到假货了吧...网口没变压器?

有变压器的,PSF-1635

现在串接的电阻就在变压器后面跟网口座之间

网友B:
我用的78q2133.他连的变压器要接电阻,这是个十百兆的PHY,两收两发,变压器两端都要连电阻,一端上拉,另一端接地,你用的变压器接电阻了吗?在这方面,请检查一下。

网友B:
我用的变压器是trc118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变压器是trc1188

非常感谢这位大侠提供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