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的设置中Driver DLL和Dialog DLL的含义是什么?

楼主(2013-11-28):
(无正文)

网友A:
这两个地方应该是调试用的链接库,不同种类的芯片应该是不一样的,除非你知道用那个,否则可能再进行调试时会出问题。

网友B:
除非楼主自己写调试驱动程序,否则就不必关心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keil完全没有必要让用户来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