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安全栅的问题

楼主(2013-11-28):
如图电路回路中的地为什么要与大地连接??

网友A:
大地看做导体,但是有个特性就是,能吸收任意多的电荷. 所以,不形成回路的,跟大地连接的带电体的电荷会被大地吸收,形成等势体,电势是相对的,所以习惯定义大地为0V电势.大地的作用即是保护,也是多余电荷的吸收者,也是0V的定义.

关于“大地特性”描述,完完全全是错误的

网友B:
这是某些类电器安规的要求吧,为了避免对人体潜在的漏电伤害。并不是所有电器都这样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否回答一下

网友D:
连接大地的目的不尽相同,你的那个半截图是干什么用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