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3-11-28):
`timescale 1ns/1ns
module RISC_CPU(clk,reset,fetch,alu_ena);
input clk,reset;
output fetch,alu_ena;
wire clk,reset;
wire fetch,alu_ean;
clk_gen clk_gen(clk,reset,fetch,alu_ena);
endmodule

module clk_gen(clk,reset,fetch,alu_ena);
input clk,reset;
output fetch,alu_ena;
wire clk,reset;
wire fetch,alu_ena;
reg[7:0]state;
parameter S1=8'b00000001,
                  S2=8'b00000010,
我在顶层调用下面的这个子模块的时候 应该怎么写 老是报错。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你的例化的问题,你用了例化的名字“clk_gen”和模块名字"clk_gen"是一样的,你改一下例化的名字看看!就是括号旁的例化名改一下

网友B:
clk_gen clk_gen(.clk(clk),.reset(reset),.fetch(fetch),.alu_ena(alu_en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你的例化的问题,你用了例化的名字“clk_gen”和模块名字"clk_gen"是一样的,你改一下例化的名 ...

这个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lk_gen clk_gen(.clk(clk),.reset(reset),.fetch(fetch),.alu_ena(alu_ena));

你这个和我写的那个是一样的 只是两种方法而已

楼主:
好像不是例化出错 我再看看

楼主:
解决问题了 谢谢大家 是变量能错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