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中,怎样把一个变量分位输出效率高?

楼主(2013-11-28):
(无正文)

网友A:
有硬件乘法器这样就没问题。
没有的话,做减法和判断吧

网友B:
比如:
有个数是6123
分离千位

        U8 k;
        U16 t = 6123;

        k = 0;
        if(t >= 8000){
                t -= 8000;
                k += 8;
        }else{
                if(t >= 4000){
                        t -= 4000;
                        k += 4;
                }
                if(t >= 2000){
                        t -= 2000;
                        k += 2;
                }
        }

        if(t >= 1000){
                t -= 1000;
                k += 1;
        }

只能从最高位开始分离

51的话可以用移位,BCD加法,很快的

网友C:
可以用结构体加共有体的形式,我感觉这样效率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