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STM32 IO端口的锁定配置

楼主(2013-11-28):
在配置完GPIO后,对某个端口写入GPIO_PinLockConfig,结果仿真时该端口就不再有输出了。
根据手册上说,LCKR寄存器是锁定端口配置,意思是将输出电平也锁定不能再修改了吗?

楼主:
已经找出问题了,配置GPIO_PinLockConfig()一定要在GPIO_Init()之后,否则端口配置被锁定了,即GPIO_Init失效。

网友A:
哈哈,顾名思义LockConfig()肯定是先config了再lock住。要config之前肯定先init了。

鼓励LZ自己找问题,并把结果结果share给大家的态度。

楼主:
感谢香版主的鼓励,自己一个人搞STM32,周围没有人可问,只能在论坛搜帖子自己琢磨,还是时不时有问题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