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路

楼主(2013-11-28):
这是小弟照着一个电子秤画的电路图,主芯片是绑定片,看不出型号。  其中主芯片有个PIN的外围电路时这样的,不得其解,望有经验的前辈指点一二。P6是通芯片的,标号VPP。

网友A:
以下是我的猜测:
VDD 是个变化的电压,通过P6脚检测模拟量

网友B:
P6也许是上电复位,也许是VDD电压低时需要拉低的信号,比如更换电池警告

不错

网友C:
不懂,过来学习的

网友D:
应该是一个低电压检测电路。VDD*(100/(100+51))=VDD-0.7 可以计算出临界电压,但小于这个临界电压时,PNP管就不会再导通,这样P6就检测不到电压信号。。。

楼主:
谢谢大家支持,看来这是一个电压监测点。小弟再理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一个低电压检测电路。VDD*(100/(100+51))=VDD-0.7 可以计算出临界电压,但小于这个临界电压时,PNP管 ...

这个不是VDD小于BE结导通电压就截止吗。这个公式似乎用不上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VDD小于BE结导通电压就截止吗。这个公式似乎用不上啊

小于BE结的话这个VDD需要降到很低才行,可实际上按照公式的话再2V左右就不导通了。。。我的理解哈,LZ可以做下实验,用稳压电源自己降低输入电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于BE结的话这个VDD需要降到很低才行,可实际上按照公式的话再2V左右就不导通了。。。我的理解哈,LZ可 ...

试了下 差不多是这样~嘿嘿 现在怀疑是电量检测,可是电量检测的话用个分压就可以了,如果是上电复位的话也不用三极管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了下 差不多是这样~嘿嘿 现在怀疑是电量检测,可是电量检测的话用个分压就可以了,如果是上电复位的话 ...

这个电路在P6输出开关量,VDD高于一个阈值P6输出高,低于一个阈值输出低。电阻分压输出的电压随VDD连续变化,对于普通IO口,中间电压是不确定的状态,mcu读到的有可能高也有可能低,所以不能准确判断VDD是否低于某个阈值,同样道理,不能用于低电压复位。
另外,由于三极管器件之间的离散性和温漂,这个电路只是用于一些要求不高的场合,大致判断一下VDD是不是太低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P6也许是上电复位,也许是VDD电压低时需要拉低的信号,比如更换电池警告

正解。这是一个电压监测电路,当VDD小于2V时,发出电池电量不足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