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中断问题

楼主(2013-11-28):
我的中断程序如下,怎么实现不了接收字符和发送字符
void Isr_init(void)
{
pISR_UART0=(unsigned int) uart0_Isr;
}

void __irq uart0_Isr(void)
{
   unsigned char buf;
   if(rSUBSRCPND&(1<<0))
   {
     buf=rURXH0;
     led1_on();
    rSUBSRCPND |=(1<<1);
    rSRCPND |=(1<<28);
    rINTPND |=(1<<28);
    rUTXH0=buf;

   }

   if(rSUBSRCPND&(1<<1))
{
  led2_on();
  rSUBSRCPND|=1<<1;
  rSRCPND|=1<<28;
  rINTPND|=1<<28;
}

}

网友A:
什么处理器? 什么环境?

楼主:
三星的S3C2440,ADS编译环境

网友B:
重视调试环节, 建议楼主自己拿着仿真器调试.
推荐楼主, 可以先学习一下论坛里的大侠的 "调试黑宝书"

网友C:
可以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看看串口时序

网友D:
先看看能不能进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