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更省电的LCD屏驱动芯片?HT1621B 太费电了!

楼主(2013-11-28):
HT1621B 号称 2.4~5.6V 电压,其实电压低了只是逻辑部分正常工作,屏显示对比度达不到要求。我手头的屏要给HT1621B供 5V 电才能显示正常。但 5V 时,它的电流近 0.4mA ,太费电了,有没有更省电的芯片?

网友A:
有些msp430带lcd段码屏驱动模块,直接用msp430驱动吧

网友B:
对比度达不到与LCD自身有关,芯片没有问题

网友C:
松翰有些带LCD驱动的芯片,功耗还是够低的...

网友D:
我用过BU9792AFUV,大约20多uA吧.还有段式液晶驱动芯片MCP144

网友E:
超低功耗,驱动LCD只需要50uA.骗人小狗

网友F:
单片机自己驱动最省电,另外屏也有工作电压范围,对比度还可以通过驱动波形和梯度来调节。

网友G:
那是你液晶做的电压有问题,
要么换芯片 HT46R64 自带LCD驱动的

网友H(2018-07-28):
建议试用VKL144A/B  超低功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建议试用VKL144A/B  超低功耗

资料不错哦,

网友H:
希望能帮助到您

网友H:
不用客气,好东西就应该分享给大家知道

网友(2020-03-21):
留作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