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串口调试助手的问题

楼主(2013-11-28):
串口程序主要是按TI官方例程里面scia_loopback程序改写的,基本没有大的改动,只是改动了GPIO的输出端口设置,另外485芯片中多出一个DE的控制引脚,所以多出一个控制端口。程序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和usb-485的串口线进行调试。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接收数据之后发送数据的过程很正常,而且发送缓冲寄存器SCITXBUF中的值也是我在串口调试助手中发送的数据值,但是串口调试助手的显示窗口中就是无显示,十六进制显示模式下也没有。我的理解是:既然调试助手发送数据后,数据会直接出现SCIRXBUF中让DSP处理,那么当数据已经进入到SCITXBUF中时也会自动显示在串口调试助手的窗口中。
请各位前辈赐教为什么没有显示内容?多谢喽~~

网友A:
485?还是232
如果是485  要用串口调试助手看到相应的信息
需要485转23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还是232
如果是485  要用串口调试助手看到相应的信息
需要485转232的

有485转232的串口线,外部连接应该没事,因为上位机发送dsp可以接收到的,现在就是接收到的再发送给上位机的话,发送缓冲寄存器已经收到数据,但是无法传输给上位机的串口调试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485转232的串口线,外部连接应该没事,因为上位机发送dsp可以接收到的,现在就是接收到的再发送给上位 ...

嗯   明白了
RXBUF接收到数据   然后直接通过中间变量  送到TXBUF中
还有  如果有485的话  那个收发转换引脚也需要切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