咦?这都是什么?.....

楼主(2013-11-28):
从二姨家办公室向东望去,咦?这都是什么?.....

都说好奇害死猫,但是我还是很好奇.... 求解答:dizzy:

网友A:
是避雷针么!

网友B:
是信号塔吧

网友C:
是统治阶段奴役你的工具。

网友D:
北京不是很多高楼大厦吗?

网友E:
主要是信号塔,避雷针不需要那么高。当然,既然建那么高,肯定会安装避雷针等设施

网友F:
我觉得是信号塔

网友G:
感觉像是信号塔吧。。。另外,二姨家的楼蛮高的么,一眼望去,其他房子都在眼皮底下的;P

网友H:
好奇归好奇,千万可别爬上去!

网友I:
那是卡卡罗特来往于纳美克的外星飞船基地

网友J:
好像就是信号塔...

网友K:
目测楼主在9楼

网友L:
接收信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目测楼主在9楼

矮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I:
那是卡卡罗特来往于纳美克的外星飞船基地

最喜欢的一部动漫就是《七龙珠》了~~

网友N:
1是信号塔
2是信号塔
3是信号塔

避雷针不是这样的

网友O:
1烟囱  23信号塔

网友P:
引用 网友Q:

全面!

网友R:
21家在哪个城市啊。。

网友S:
引用 网友R:
21家在哪个城市啊。。

;P

网友T:
你这图的箭头标反了,我在你箭头的位置找了半天没找到个毛。

网友U:
我还是想起了那句经典的台词“三柱擎天”!

分析一下吧,尽管我不是福尔摩斯。

1号从视觉上看,距离有点远,跟下边的高楼比,几乎是三倍的高度,放大来看,1号从上到下一样粗细,而且能看得出上面举晕的分布着“关节”,根据二姨家的地理位置,基本可以断定这是市中心位置,那么1号基本可以肯定是高空烟囱,厂家为了投币污染追查,才架的这么高的,二姨家办公室应该在北方,烟囱在办公室的东面,而且距离有点远,受季风影响,一般不会味道什么异味!

2号很明显,是通信公司建的微博基站,可以理解为信号塔,我们家家门口就有,一般情况下,塔身高40米左右。

3号不好判断,塔身高而细,如果是信号塔,那应该是中继站或者是无线广播站,当然也不排除仅是为了起装饰作用的可能。

网友U:
好像跑堂姐姐上班很闲得慌吗,上班玩老板不打PP吗,还是跑堂姐姐当老板了??

网友V:
信号塔顶端都有避雷针的

网友W:
就是信号塔,避雷针不是那样的。

网友X:
熟不知,信号塔的首要安全保障就是避雷

网友Y:
按箭头标识方向我觉得123都是雾霾